MX SHEET 使用问题

楼主(2017-01-16):
在网上下载了MX SHEET软件,并安装成功。操作系统XP 32位。
载体软件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7,打开软件,MX SHEET也显示加载成功。但是在创建新的文件后就出现错误提示:

点击

显示:

然后再无法进入,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哪个版本,我今天刚在日本官网刚下了新版,明天发给你。

楼主:
sw2dnc-sheet-e_205f_f

网友A:
我下的是2.09版本的

网友A:
这个软件要同时配合 MX Componnent 4.0 软件使用,新建一个EXCEL文档,然后将文档保存后就可以操作了。

楼主:
问题己解决,就是必须要安装PLC软件才能使用。

网友B(2018-08-15):
回复 楼主:
麻烦问下您指的是什么PLC软件阿? MX Component吗?
我现在win7 64系统,office 2007,MX Component4, MX Sheet 2.05f都装了,通讯测试也通了,可就是设置单元格时一直报错

网友A:
吴工应该说的是PLC编程软件。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这边GX works2也装了,还是在报错...请教还有其他可能性吗?

网友C(2019-08-05):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具体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D:
请问一直出现这个是什么原因。 我win10专业版,EXCEL 365,MX SHEET 2.05f

网友D:
版主在吗?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版本不对吗

网友E:
我感觉还是系统问题,W7,XP组件完整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中国官网的像不支持WIN10.我跑日本官网下的,还是不行

网友F(2021-08-18):
回复 网友D:
请问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2023-09-20):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EXCEL打开mx sheet后报这个错要怎么解决?

网友G: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Excel保存后打开mx sheet报错 运行时错误91 对象变量或with块变量未设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