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7-01-17):
PLC 300如何通过变频器MM440同时控制两个交流电机正反转?

网友A:
要实现变频器的一拖二?还是一台变频器运行,另一台变频器随之运行啊。

网友B:
变频器上有正反转的输入端子,还要对变频器设置成正反转运行都可以.

网友C:
你的图应该可以

网友D:
变频器上有正反转接点街上就行了

网友E:
PLC的输出,一个输出正转,一个输出反转
不难的。

网友F:
是同时正反转还是分时正反转?

网友G:
变频器一拖二,PLC两个输出点接线到变频器的正反转控制端子就行,最好使用中继过渡下,否则公共线不好接

网友H:
编程问题?通讯问题?变频器使用问题?

网友I:
估计楼主是来挣积分的。。。呵呵

网友J:
程序修改下,增加反转输出信号;变频器的反转输入信号引进去。

网友K:
PLC的输出接到变频器的外接端子,变频器定义设置正反转端子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一拖二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是PLC新手啊,学习来了,让老鸟见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第一台电机正转时,另一台反转;反方向时第一台反转,另一台又正转

楼主:
回复 网友H:
编程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是公司的设备,变频器跟两个电机的接线截图我已经补发了;PLC 300跟变频器之间有一根DP线通过Profibus通讯,我就是想知道PLC程序是怎么编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第一台电机正转时,另一台反转;反方向时第一台反转,另一台又正转
那个没事,完全可以共用变频器,只是接线时注意电机转向相反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是公司的设备,变频器跟两个电机的接线截图我已经补发了;PLC 300跟变频器之间有一根DP线通过Profibus通讯,我就是想知道PLC程序是怎么编的
在用设备,没备份程序吗?你图纸有了,程序弄出看看不是更清楚?

网友M:
楼主给出的接线图,叫并联驱动,一个变频器同时并联驱动两台电机,两台电机的转向相反。反向有控制字,查一下MM440的控制字1,对应的DP通讯PZD1的位,只要通过PLC去改变驱动中控制字这个位的状态,就实现了电机的正反向转换。很简单的。

网友N:
2台同时换向的话不需要另外控制,只是接近时相序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第一台电机正转时,另一台反转;反方向时第一台反转,另一台又正转
那个没事,完全可以共用变频器,只是接线时注意电机转向相反
赞同 这样多省事

网友P:
变频器应该有正反切换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M:
多谢版主点拨

楼主:
回复 网友L:
程序有,无注释,晦涩难懂

网友Q:
前面大师都回答的不错,其实控制变频器有三种方式1:通讯方式,相对来说,比较难点,要了解各方的通讯基础,2PLC输出控制,用逻辑思维推断出,正反转各个输出点号,3就是利用变频器本身参与接线图方式,以上

网友R:
引用 网友M:
楼主给出的接线图,叫并联驱动,一个变频器同时并联驱动两台电机,两台电机的转向相反。反向有控制字,查一下MM440的控制字1,对应的DP通讯PZD1的位,只要通过PLC去改变驱动中控制字这个位的状态,就实现了电机的正反向转换。很简单的。
我也喜欢用程序控制正反转。

网友M:
MM440既有端子控制正反转的功能,也有通讯控制正反转的状态位。随便有哪种模式,都可实现电机的实时正反转转换。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不能读出程序来吗?profibus dp 通讯比cc link简单,直接设置好就可以使用远程点,就像使用PLC自己的点,可以直接读取变频器的参数,并能修改它

楼主:
回复 网友G:
正在苦读程序中,多谢提点

网友S:
回复 楼主:
找手册,找出变频器控制字,设置通讯参数,向相应的控制字中写入数据,什么时候写,纯属数字逻辑控制,自己定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也只是知道怎么回事,没做过

网友T:
设置变频器  和PLC 配合

网友U:
给变频器启停控制字MOV    047E :运行准备
                     047F :正转启动
                     0C7F :反转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U: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