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柜短路了

楼主(2017-01-17):
估计是灰尘引发短路

网友A:
   看盘面积灰与零乱走线的情况,放炮也不奇怪。

网友B:
接触电阻大了,触点发热

网友C:
补偿电容柜应该装熔丝,建议取消低压补偿,我这边低压补偿出故障率太高了,现低压补偿都不投用了只投高压补偿

网友D:
干燥环境下灰尘不容易短路的,估计是接触不良发热碳化短路吧。当然,灰尘还是需要经常清扫的,我这里要求每周至少一次吹扫。

网友E:
这设备有些年头了吧,灰尘清理保养还是要的。

网友F:
补偿柜温度高,应该不会灰尘短路。线头没压紧导致冒烟的事故倒是见过两次。

网友G:
我只见过因为接触器不能承受电容器的冲击电流导致的飞弧

网友H:
虚接,过热,电流大,可能原因较大

楼主:
供应办公室的。本计划春节停电检修。结果放炮了。

网友I:
我是挺害怕这个东西的,每次巡检我都离的老远!!

网友J:
看样子是大电流导致过热引起烧坏。

网友K:
补偿柜看着就有点吓人,平时检查一定要到位

网友L:
灰尘短路的可能比较小,接触不良导致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M:
接触不良打火,引起的三相弧光短路。

网友N:
炸的这么严重,是不是电流太大,散热不良导致的

网友O:
我以前单位补偿柜经常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N:
炸的这么严重,是不是电流太大,散热不良导致的
散热应该不错。电流应该不大。应该是接触不良发热碳化弧光短路。

网友P:
乘着机会改造吧!
我们电容柜都是用的自动投切开关
主线下来然后是保险到自动投切开关到电抗器到电容

网友Q:
这个烧的多

网友R:
找到故障原因,可以针对性地采取预防措施;
如果是接触不良引起,可以在日常巡视、维护中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R:
找到故障原因,可以针对性地采取预防措施;
如果是接触不良引起,可以在日常巡视、维护中留意。
我公司灰尘较大。平时检修较多。看来应该是工人没尽责。

网友S:
什么开关炸成这样,质量不对吧,怎么没速断开电路?

网友T:
可以更换“动态无功补偿”投切单元,就能解决你环境的问题

网友U:
回复 网友Q:
断路器线头没有压紧,长时间发热,造成短路,要常检查啊

网友V:
听响了!接触器上端出问题短路的吧?

网友W:
看着是自己配的柜吧,补偿柜不可以用空开的。

网友X:
断路器上端短路引起的啊,可能是灰尘短路吧。

网友Y:
看样子是拉弧短路,今天就遇到个直流电机碳刷对外壳拉弧短路的,烧了几个快速保险

网友Z:
我公司的,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灰尘大,切换电流大

网友AA:
补偿柜很容易出这样的问题!应该还是虚接的因素大,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干燥环境下灰尘不容易短路的,估计是接触不良发热碳化短路吧。当然,灰尘还是需要经常清扫的,我这里要求每周至少一次吹扫。
是的,灰尘大干燥时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AC:
这个是断路器质量不好!

网友AD:
这个空开好惨,这种开关就是容易炸开花,电流大的送电都怕怕的

网友AE:
我们这里的低压补偿柜也不耐用,从电容到接触器,连400A的转换开关都更换过了。

网友AF:
回复 网友U:
没有热成像仪检查个毛 谁能看出发布发热

网友AG:
电流大的线路个人认为不适合用线槽  不利于散热 47系列质量不如原来了

网友AH:
过热了,最好平时能用热像仪检查

网友AI:
一般电容有问题才爱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