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叫做什么开关?

楼主(2017-01-17):
红色圈里面的开关怎么叫?有3个档位和2档位,有复位和锁定的区别

网友A:
是不是叫船型开关?

网友B:
船型开关 翘板开关

网友C:
应该叫船形开关,不过三档的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D:
就是船形开关。

网友E:
船形开关,3位的,停止,正转,反转

网友F:
就钮子开关只是有防尘套。

网友G:
说都对是!!!

网友H:
以前也用过,但不知道叫什么开关,应该很容易买到的。

网友I:
船型开关或翘板开关。

网友J:
船形开关,一般没你上面的标示,估计TB有的。

网友K:
摇杆开关

网友L:
回复 网友C:
电吹风上就是这样的三位开关。I挡弱风,II挡强风,0位置关闭。

网友M:
R4系列船型开关,也称翘板开关,有通用型三脚三档翘板开关,也有六脚三档,六脚两档,三脚三档,三脚两档不同 型号

网友N:
三档位的开关

网友O:
船型开关有三档的
我很关心图一是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P:
控制台10个操作手柄,实在得了密集恐惧症

楼主:
回复 网友J:
TB有的,TB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M:
大哥,你知道哪个厂家的东西比较好?

网友Q:
感觉13楼的可以参照,更换或备件的话,还是能够有型号规格为好;
TB应当是两个汉字拼音的头一个字母。

网友J:
回复 楼主:
TB=淘宝

网友R:
船形开关

网友S:
很常见 但叫不出

网友T:
比较多的一种开关啊 船型开关

网友M:
记得好象台湾的“亮群”还不错

网友U:
带灯船形开关。

网友V:
上网搜一下船形开关,就知道了。

网友W:
什么东西啊

网友X:
船形开关。
你们的操作台钮真多

网友Y:
这种东西最好买原厂配件,这个触点电流一般比较大

网友Z:
我们都叫跷跷板开关

网友AA:
貌似也有叫波形开关

网友AB:
这种开关我们习惯都叫翘板开关,在一些家用电器和小家电上比较常见,触点电流比较小,经常使用比较容易坏。

网友AC:
这个比较常见吧,
触摸屏上也有这种画面的开关,。

网友AD:
船型开关或翘板开关,家用电加热器常用..

网友AE:
有大灯,还有喷水雨刮,是什么设备?

网友AF:
 翘板或船形开关,3位的,停止,正转,反转

网友AG:
钮子开关

网友AH:
骚年打游戏时常用的,那时还没入工控这行,三国志,恐龙快打还记得不,那个回车键现在我用到双手启动开关了,用力拍也没事。启动开常按坏,要是当年没打过三国志,哪会想到那大圆形开关那么耐用。

网友AI:
船型开关!~

网友AJ:
船型开关或翘板开关

网友AK:
话说这是个什么设备呢

网友AL:
船型开关,我请购的时候都是叫这个名字

网友AM:
我们这里叫翘板开关,买同型号的好像不是很好买,一般用替代型号就行,样式很多,尺寸也是个乱的!!!!

网友AN:
都叫船形开关,但并不像船

网友AO:
船型开关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