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7):
0到-10kpa的
输出4-20ma
现在输出一直是20ma.

网友A:
如果量程是-10kpa-0的,对应的输出是4-20MA,没有负压时就是20MA。

楼主:
现在有负压了,还是19ma

网友B:
负压越大,毫安值越大还是相反?
是不是能用笨办法测试一下,提前把电源和万用表接好,用嘴吸一下传感器测压口呢。

网友C:
我们做真空设备,这个负压测量是必须滴!!

楼主:
嗯,是客户密封性做的不好。传感器没有问题

网友D:
建议你和真空测试仪一起校正一下,真空反应釜常用到

网友E:
给点压看看,有么有变化

网友F:
现场有漏气的地方吧

网友G:
管子反了

网友H:
这个最好加装一个压力表,首先目测能排除有没有负压,然后再找其它原因

楼主:
原因找到了,密闭性不好

网友B:
0到-10kpa的对应输出4-20ma还是20-4ma?

楼主:
回复 网友H:
0- -10对应20-4m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到-10kpa的对应输出4-20ma还是20-4ma?
对于常规仪表0-10KPa对应的应该是4-20mA, 以往的常规模拟仪表都是这样刻度的,当仪表刻度为直线或园弧时,0点(低端)在左边,最大刻度(高端)在右边(如指针式万用表),仪表刻度为垂线时,下为0点(低端)上为最大(高端),如负压-10-0kpa对应4-20mA,这符合人们的读数习惯。当然对于数字仪表就没有这个概念了,如智能仪表是可以使被测信号与输出电流关系反向的。

网友I:
必须要标定

网友J:
现场没有装一次负压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有必要装。用嘴试试都很容易达到了

网友K:
压力变送器,ABB、威尔泰、川仪、西门子、皖科都用过

网友L:
以前用过真空度检测的,小日本的玩意,现在这套系统不用了。

网友M:
一般传感器坏的可能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