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7):
断路器的表示,QS ,QF ,Q字母有什么不同含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路器的表示,QS ,QF ,Q字母有什么不同含义?
Q的意思是一样的。

网友B:
QS隔离开关  QF断路器

网友C:
这些都是国标,应该会知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QS隔离开关  QF断路器
但见过国外图纸上是区分Q和QF的断路器,,,

网友D:
QS是刀开关之类,QF是断路器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D:
QS是刀开关之类,QF是断路器之类。
请教一下,QF,QS的全称是什么呢?

网友E:
IEC 61636-1中规定,不是英文缩写,是字母含义组合
Q:Switching device for power circuit 电力回路开关设备
F: Protection device 保护设备
QF:断路器
QS:隔离开关,
S代表switching device for control circuit ,sele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