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7):
上位机+单片机+4台单片机Modbus RTU三级多机串口通信
上位机可以是组态软件、触摸屏、PLC、单片机任意一种

网友A:
还是楼主厉害,你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楼主厉害,你牛啊,
爱好而已!不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楼主厉害,你牛啊,
欢迎一起探讨交流!

网友B:
打听一下,那个Modbus是按标准,所有指令按标准都实现,还是挑选用到的才实现,用不到的不理他。
如平时就用03读,06/16写。如像08诊断,那样功能有实现么?如下表:

“Y”表示支持“N”表示不支持。
代码 名称 384 484 584 884 M84 984
01 读线圈状态 Y Y Y Y Y Y
02 读输入状态 Y Y Y Y Y Y
03 读线保持寄存器 Y Y Y Y Y Y
04 读输入寄存器 Y Y Y Y Y Y
05 强制单个线圈 Y Y Y Y Y Y
06 预置单个寄存器 Y Y Y Y Y Y
07 读不正常状态 Y Y Y Y Y Y
08 诊断(见第3章)
09 程序 484 N Y N N N N
10 查询 484 N Y N N N N
11 通讯事件控制 Y N Y N N Y
12 通讯事件记录 Y N Y N N Y
13 程序控制器 Y N Y N N Y
14 查询控制器 Y N Y N N Y
15 强制多个寄存器 Y Y Y Y Y Y
16 预置多个寄存器 Y Y Y Y Y Y
17 报告从机 ID Y Y Y Y Y Y
18 程序 884/M84 N N N Y Y N
19 通讯链路复位 N N N Y Y N
20 读通用参考值 N N Y N N Y
21 写通用参考值 N N Y N N Y
22 Mask Write 4X Register N N N N N (1)
23 Read/Write 4X Registers N N N N N (1)
24 Read FIFO 队列 N N N N N (1)

网友C:
组态软件驱动是自己做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听一下,那个Modbus是按标准,所有指令按标准都实现,还是挑选用到的才实现,用不到的不理他。
如平时就用03读,06/16写。如像08诊断,那样功能有实现么?如下表:

“Y”表示支持“N”表示不支持。
代码 名称 384 484 584 884 M84 984
01 读线圈状态 Y Y Y Y Y Y
02 读输入状态 Y Y Y Y Y Y
03 读线保持寄存器 Y Y Y Y Y Y
04 读输入寄存器 Y Y Y Y Y Y
05 强制单个线圈 Y Y Y Y Y Y
06 预置单个寄存器 Y Y Y Y Y Y
07 读不正常状态 Y Y Y Y Y Y
08 诊断(见第3章)
09 程序 484 N Y N N N N
10 查询 484 N Y N N N N
11 通讯事件控制 Y N Y N N Y
12 通讯事件记录 Y N Y N N Y
13 程序控制器 Y N Y N N Y
14 查询控制器 Y N Y N N Y
15 强制多个寄存器 Y Y Y Y Y Y
16 预置多个寄存器 Y Y Y Y Y Y
17 报告从机 ID Y Y Y Y Y Y
18 程序 884/M84 N N N Y Y N
19 通讯链路复位 N N N Y Y N
20 读通用参考值 N N Y N N Y
21 写通用参考值 N N Y N N Y
22 Mask Write 4X Register N N N N N (1)
23 Read/Write 4X Registers N N N N N (1)
24 Read FIFO 队列 N N N N N (1)

你好!支持01、02、03、04、05、08、06、15、16、23等功能码!
而且事实上01、02、03、04、05、06、15、16这8个功能码是最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大牛
一般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组态软件驱动是自己做的么
官方驱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组态软件驱动是自己做的么
MODBUS RTU协议,组态软件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听一下,那个Modbus是按标准,所有指令按标准都实现,还是挑选用到的才实现,用不到的不理他。
如平时就用03读,06/16写。如像08诊断,那样功能有实现么?如下表:

“Y”表示支持“N”表示不支持。
代码 名称 384 484 584 884 M84 984
01 读线圈状态 Y Y Y Y Y Y
02 读输入状态 Y Y Y Y Y Y
03 读线保持寄存器 Y Y Y Y Y Y
04 读输入寄存器 Y Y Y Y Y Y
05 强制单个线圈 Y Y Y Y Y Y
06 预置单个寄存器 Y Y Y Y Y Y
07 读不正常状态 Y Y Y Y Y Y
08 诊断(见第3章)
09 程序 484 N Y N N N N
10 查询 484 N Y N N N N
11 通讯事件控制 Y N Y N N Y
12 通讯事件记录 Y N Y N N Y
13 程序控制器 Y N Y N N Y
14 查询控制器 Y N Y N N Y
15 强制多个寄存器 Y Y Y Y Y Y
16 预置多个寄存器 Y Y Y Y Y Y
17 报告从机 ID Y Y Y Y Y Y
18 程序 884/M84 N N N Y Y N
19 通讯链路复位 N N N Y Y N
20 读通用参考值 N N Y N N Y
21 写通用参考值 N N Y N N Y
22 Mask Write 4X Register N N N N N (1)
23 Read/Write 4X Registers N N N N N (1)
24 Read FIFO 队列 N N N N N (1)
除了上述的功能码外,其他不太常用!

网友B:
那么多都实现了,就那么差一点就是标准的384或484的。
就那么差一个两个功能码,怎不做了?
我认,那两个功能码是亿万年不用到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都实现了,就那么差一点就是标准的384或484的。
就那么差一个两个功能码,怎不做了?
我认,那两个功能码是亿万年不用到一次。
不会做!等你在做啊!呵呵

网友B:
等我,那可要等上万年。
我做了03和16,其它全部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我,那可要等上万年。
我做了03和16,其它全部没做。
你太厉害了!赞!

网友E(2017-04-19):
引用 网友B:
等我,那可要等上万年。
我做了03和16,其它全部没做。
用单片机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等我,那可要等上万年。
我做了03和16,其它全部没做。
用单片机做的!?
你问他?!

网友F:
楼主手里有活,好身手,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手里有活,好身手,向你学习。
一起交流学习!

楼主(2017-10-21):
引用 网友G:
牛人,期望分享
好啊!有空可以一起交流!无非就是Modbus RTU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厉害
就是Modbus RTU,也不是特别难!

楼主(2017-11-28):
引用 网友I:
神牛
不敢当!就是玩个Modbus RTU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