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7):
设备型材上安装线槽,用什么样的?封闭式?开口式?

网友A:
用开口的,以后好维修

网友B:
封闭式的,比较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闭式的,比较美观。
我也这样认为,你是用金属的还是PVC塑料线槽???

网友B:
高端设备用金属的,普通就PVC的。

网友C:
在看得到的位置都是用封闭式金属线槽,在控制柜、中继箱内部才选用PVC开口线槽

网友D:
看到的位置用金属线槽美观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的位置用金属线槽美观安全
金属的也就是铝合金了,,,成本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