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8):
   故障表象:事情发生在16年11月份,因电网压负荷给我们供电的110KV变电站会被断电,届时变电站会提前自行停电然后从公司另一个变电站供10KV过来做检修用电,这样我们这边就不用开柴油发电了。切换电源过程大约不到二十分钟。当10KV电源送至我们这边的高压开关站时一台1200KW高压电机直接启动(后级负载为透平压缩机),现场操作工慌忙安现场停止按钮和急停按钮都无法停机,直到十分钟后电工把低压配电室送电后电机自行停止。
   故障分析:此设备为高压设备,现场只提供开停机及相关联锁信号(无源点),执行的是一位于高压开关站内的晶闸管软起柜,再前一级为高压开关柜。到现场后车间电工班长早已等候且准备好了图纸,根据图纸逐级查找,把第一级开关柜高压断开后打开软启柜检查,通过图纸及实物查找,最后确定故障根本原因是当班操作工没有按停车计划提前停机。且看分析,晶闸管软启柜启动完成后全压运行时执行器件为高压真空接触器,此真空接触器启动一个线圈,停止也有一个线圈,线圈为外接220V控制电压,启动时吸合线圈得电后吸合并由机械锁定并通过自身联锁触点断电(即短时通电),当得到停机信号时分闸线圈得电吸合断开机械锁定,真空接触器靠自身弹簧复位断开。以前也接触过多个高压真空接触器,都是只有一个启动即吸合线圈,失电自动断开,和普通低压接触器相同。而这种真空接触器的结构导致了此次事故的发生,因高压停电时操作工未停机(当然也可能是操作停机了但因原件及线路原因信号未能传输到位,但我们做了模拟实验证明不存在这些原因),全压运行真空接触器一直处于接通状态,高压送电后由于没有220V低压电(送电肯定是高压先到,然后电工再逐个低压配电室送电,低压配电室进线采用智能断路器具有失压自动脱扣。),所以尽管现场柜因停机已经送出了停机信号(各种联锁如温度压力等因失电停机会输出停机信号),但没有执行停止的220V低压电所以电机带着压缩机直接全压启动,当然按停止按钮也毫无意义了。当低压电送上后自然就会自己停机了。看似蹊跷的问题当抽丝剥茧分析清楚后也就顺理成章了。
   通过检查分析现场柜得知,急停按钮没有采用传统的直接停高压开关柜断路器而是与本机停机信号及联锁信号用了同一执行元件,所以造成了急停也无法停机,此为设计的缺陷。
   关于当班操作工没有按规定提前停机一事只是通过故障分析得出结果,此时该员工(女)已下班,但当事车间主任不承认没有按计划提前停机。直接回复,事实胜于雄辩,不必多说,不予采信。最后找到女员工,先让她放下思想包袱,最终她承认了当天的确忘记了停机,她想当然的认为停电了设备就会自动停机。
 当时很多人提出疑问,为什么以前也多次停电过,但从未发生来电自启的现象,这个很简单,因为以前停电都是长时间  停电,停电后我们会开启柴油发电机组及时发电,低压电会及时送至各低压配电室,软启柜得电分闸线圈自动分闸。高压电断电后其实软启柜真空接触器还是合闸状态,发电过来后它才断开。
   解决方案:要求车间修改开停机程序,严格按章操作。急停开关按道理应该接至高压开关柜分闸线圈,但考虑到需要重新放线且需要高压部门配合(不同部门合作有点难度,扯皮太多)所以保持不动,改变高压软启柜供电,购进UPS电源供电,保证软启柜控制路一直不间断供电,从而杜绝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
   总而言之造成事故操作工不是唯一原因,设备设计缺陷也是原因之一。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存在的缺陷?说真的,一台设备没有故障时很少有人能认真的去吃透图纸,只是知道个大概就行了,只有出现故障后才会去查找分析,至少我是这种类型的。
   附:此设备价值120万,此次事故幸亏运行时间短(相关润滑设备为低压供电未运转),后紧急找来厂家拆机检查所幸损伤不大。
   (其实干了这么多年这样的维修案例很多很多,但是编辑成文字表述并在电脑上打出来很累哈,以后有时间的话会多发一些维修实例与大家共勉)

网友A:
正因为如此,高压控制回路一般都才用直流屏供电。

网友B:
楼主能把这个维修经历分享真的太好了,这个问题如果我在现场遇到当时肯定也是一脸懵逼,肯定是不会想到是真空接触器的问题。同时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越是自己收悉的电气元件越不能大意,越是要吃透他才行,这样才能在生产中尽量避免事故的发生以及在事故发生后能最安全最快速的解决。

网友C:
急停按钮应该任何时候都可以停机。

网友D:
还就是违规操作引发的。

网友E:
班长每次分享的经验都很受关注,继续加油

网友F:
弱弱的请教下楼主,你们的真空断路器没有安装失压脱扣线圈。

网友G:
跟班长学习学习,希望班长经常发这样的帖

网友H:
没有接触过,看后没看明白
多看几遍,张知识

网友I:
你把低压润滑和高压做联锁不就行了。

网友J:
这个说到底还是设计欠缺:润滑油没有压力就拒绝开机或者自行停车 ,我们机械手就是如此程序

网友K:
你们这高压电机没有上综保吗?综保都设有低电压保护

网友L:
从描述看,为没有操作电源所致,加装UPS以保证操作电源的有效,应当是一个可行的办法;确实,有的设计不足,是在调试运行维护中发现的。
另,如果之前、并就近有高压断路器,应当可以手动断开(按压其面板操作件)。

网友M:
回复 网友A:
对 我们这里高压也是直流屏供电
交流只是柜内照明

网友N:
内容不少
我表示没怎么看懂!
另:急停按钮居然不能停机?这不是设计缺陷?

网友O:
 分析的透彻   急停功能  任何时候不应该失效  属于严重的设计缺陷 120万的设备保护也太弱了

网友P:
高压柜真空断路器的线圈应该是直流屏供电的

网友Q:
楼主编程很有功力,考虑到方方面面

网友R:
就没有直流屏供电控制吗?

网友J:
急停,应该是任何时候均能关闭机械才对

网友S(2017-11-30):
对任何故障的处理都不能大意,尤其是咱们电工行业。

网友T:
没有直流屏和ups电源有欠压也停不了了,是一直合闸状态。我监管高压学习了,明天试验一下

网友U(2018-03-31):
回复 网友V:
外国大多设备都是高低压分开的,低压控制高压。关键还是真空开关比较特殊,有开,合两个线圈。只能先开控制低电压,再送高压。厂家没考虑到非正常停机的应对方案,

网友W:
软启动并联的是真空接触器还是真空断路器?
软启动上级高压开关柜设置失压保护是标准配置,如果有此功能且投入了,就不会自启动,除非其操作电源不是直流电
自启动后不能停机,操作岗位应马上联系电气岗位,由电气人员手动机械拍停高压开关柜,无油运行十多分钟太不应该。
我单位有2台2000kw压缩机,在一个月内个各自启动一次,有空我把前因后果发上来。

网友X:
这里的关键是应该用真空接触器,但却用了真空断路器,前者有失压保护功能,后者没有。

网友Y:
做一件设备或一条生产线,一定要多考虑下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和操作工可能出现的违规操作。

网友Z(2018-06-21):
高压停断也是线圈控制的,没低电压停不下来的

网友AA:
当年,我在现场跟班时,二把刀施工厂家,把高压隔爆开关的110v控制电压给引到了操作台,又把此电压通过按钮送到了主接触器线圈,355kw10kv电机,电机在短时间内,启动了俩次,直接带动了输送带,,,,,

网友AB:
看了主要还是两点1:设备操作工未按操作规程操作 2:设备在操作设置上有缺陷 关键是出来问题后期如何弥补,实际上很多都是未按操作规程操作发生问题的,还好楼主这次问题不大。

网友AC(2018-07-23):
回复 网友AB:
不能把违规操作放在第一位,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设计有缺陷。

假如是供电系统突然停电呢?没有操作电源断路器依然处于工作状态,系统再来电呢?

楼主描述的这个事故肯定会发生,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AD:
装一个ubs电源什么都搞定

网友AE(2018-08-24):
10分钟   去高压室不能停吗?

网友AF(2019-06-01):
高压断路器是有合闸线圈和分闸线圈的。不过确实值得思考,为什么高压设备没有连锁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