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懂断路器的脱扣器曲线图?

楼主(2017-01-18):
求指点,断路器脱扣器特性曲线怎么理解?
什么样曲线是性能好的???

网友A:
横坐标是额定电流的倍数,纵坐标是脱扣时间,为什么会有两条线,困为脱扣不可能很精准,所以每一个值对应过去都是一个区间,表示动作时间在此范围内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坐标是额定电流的倍数,纵坐标是脱扣时间,为什么会有两条线,困为脱扣不可能很精准,所以每一个值对应过去都是一个区间,表示动作时间在此范围内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为什么会有两个时间段里有电流下降阶梯?
比如第一个图曲线,在0.02s时间里有下降阶梯,在2~4s有第二次下降阶梯?
这表达什么?

网友A:
我没明白你说的下降阶梯说的是什么。
比如第一张图来说,在4倍电流时,纵坐标两条曲线对应的两个交点是0.02-10S,表示脱扣时间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具体值与当时的温度,电流增长曲线,等有关

网友B:
看电流的大小,判断脱口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