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8):
客户说他的50KW发电机在发电的过程中突然无电输出了,再怎么启动也不行了,我用万用表先从整流桥处测量励磁绕组电阻达到了2K多,以为是碳刷出问题,直接从滑环测量还是2K多,滑环的接头也排除,确定是线圈断路,表面看不出烧毁的痕迹,那么粗的线究竟如何断的?现场已无法解决,让客户想办法把发电机送修。

网友A:
这种一般是内部预埋的热敏开关开路或者是接头位置开焊

网友B:
线圈断路?
测量的绕组??

网友C:
呵呵,不奇怪,我就碰到过几次110千瓦的直流电机烧励磁线圈,还是名牌的西某某家的,驱动也是他家的,害的我都一下子不敢马上判断,怀疑自己测量误差

网友D:
断路还有2k阻值?说明断的不彻底

网友E:
多个心眼  总是好的

网友F:
这不奇怪,我这还有一台315KW的电机励磁线圈有问题

网友G:
我们公司有个75KW的也是这个原因,发不了电了。。。。

网友H:
还有阻值,还没彻底断开呢
楼主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