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的驱动电路供电怎么看

楼主(2017-01-18):
这个图怎么理解呢看不懂啊

网友A:
图在哪里?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上传了

网友B:
变压器右面没啥问题,左边的来龙去脉我也没看明白,请高人给指点一下。

网友C:
变压器右边的好像是几路直流电压输出,左边是不是应该还有电路的。个人猜的,敬请指点。

楼主:
有大师傅讲解一下吗?

网友C:
图中74HC74A应该是一个双稳态触发器,它的5脚输出一个触发脉冲给驱动器4422,再由驱动器输出几组驱动电压去驱动IGBT工作。不知是否正确,敬请高手指教!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二次电源(DC-DC),74HC74在这里接成了 振荡器 ,驱动 4422 ,4422带3个变压器,把 +5V 变成隔离的 6 路直流电压

网友E:
左边集成了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二次电源(DC-DC),74HC74在这里接成了 振荡器 ,驱动 4422 ,4422带3个变压器,把 +5V 变成隔离的 6 路直流电压
能详细说一下吗,没看到电源输入么,L151是消除公模的电感还是变压器呢?这回路看不懂啊

网友F:
楼主这图纸是自己画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图纸是自己画的吗
  这图是一位叫李和明的高人画的,我也不知道这位高人的情况。

网友G:
HC74仅仅用于脉冲传输,在这里当成同相驱动器看,也可;4422为脉冲功率放大(也为同相器),驱动脉冲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HC74仅仅用于脉冲传输,在这里当成同相驱动器看,也可;4422为脉冲功率放大(也为同相器),驱动脉冲变压器。
结合上面各位前辈讲的大概的原理已经明白了。
咸老师我前几天搞安川G7 7.5KW的时候测量整流坏了更换整流后上电12路驱动负压8.2正常,启动后12路驱动电压比较奇怪,交流档测都是正常的13V以上,但是用直流档测每相有两路触发电压偏低只有一点几伏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H:
在7474的3脚或5脚加100K的5V脉冲,占空比10%就可以了

网友I(2017-12-14):
这个是ACS800内部2次电源

网友G:
关键是图不全,从小板进74的输入端未画出,致无解。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HC74仅仅用于脉冲传输,在这里当成同相驱动器看,也可;4422为脉冲功率放大(也为同相器),驱动脉冲变压器。
结合上面各位前辈讲的大概的原理已经明白了。
咸老师我前几天搞安川G7 7.5KW的时候测量整流坏了更换整流后上电12路驱动负压8.2正常,启动后12路驱动电压比较奇怪,交流档测都是正常的13V以上,但是用直流档测每相有两路触发电压偏低只有一点几伏这是正常的吗?
可能是正常的。输出直流电压低,和供电电路结构相关,有的为0V,也是好的,得看具体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