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8):
大家好,众所周知,一个完整的PT100温度传感器实质由 Pt100感温元件(见附件图片)和外接电缆线(引线)以及外包装组成,主要有3线或4线的。精度有A、B等级。
那么问题就是,AB等级对外接电缆线(引线)长度的要求是什么?不可能对长度没有要求吧,因为热电阻本身就是输出电阻信号,引线越长,势必输出电阻值就越大,额外误差就越大。

网友A:
如果距离比较长的话就选三线或四线的,与导线电阻关系就不是很大了,因为测量回路相当于一个电桥,把导线电阻给抵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关于这个电桥电路,能不能说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B:
一般用三线或四线的,
以前选三线。现在用四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关于这个电桥电路,能不能说的详细点,谢谢!
你百度一下双臂电桥原理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请问恒流源电压和电流一般多少?在整个回路中的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D:
恒流电流要少于1mA,主要是因为防电流流过电阻后发热影响精度。
我常见到的是用0.2mA左右的居多。

网友D:
如图,当R100为一个标准电阻,即其阻值是变化很少的,恒定为100欧的。
而电压表测量时,输入的电阻为无限大,所以流过R100的电流与被测量的Rx的电流一样。
这样的话,我们分别测量R100两端电压V1,和Rx两端电压V2,再代入
Rx=R100 (V2 /V1),即可计算出Rx值。
由图中可看到,由于电压表的输入无限大,所以输入线的阻值不计也可以,
而又电压表直接接在电阻两端,有电流流过的两引脚是不同一引脚的,所以流过的电流大小对测量值没影响,引脚的阻值对测量也没太大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复,最上面一个没有标记的电阻是做什么用的呢?
想象1只4线制的PT100接到数显表中显示温度,那么图中的电压表V1 V2,与数显表有什么内在联系呢,怎么去理解呢?

网友E:
距离比较长的话就选三线测温元件,接入点的线阻会减了保证准确性

网友D:
最上面的那什么没写的电阻R,那是用来调整电流的。
PT100的电阻Rx在400欧内变化,最常的150多吧,
而标准电阻是不变的,R100就当是100欧吧(实际常常不是这个值,这只说理论变关系的)。
那如果Vref是2.5V,那没有头顶那个电阻的话,流过的电流就会很大,接近10mA了,
前面说了,过大的电流流过热电阻,是会让其发热而影响精度的。
所以加了个电阻,让电流变小。
由于流过Rx和R100的电流是一样的,所以可以用公式
Rx=R100 (V2 /V1)
计算出Rx的值。
V1,V2就是用来计算Rx的值的,
至于数显温度值,那个还要查表呢。
即依据Rx的值,用MCU查对应型号热电阻的分度表,有PT100,PT1000,Cu50等。
比如PT100的,当查到Rx是100欧,那就会显示0摄氏度。
当查到Rx是138.51欧时,那就会显示为100度。
当查到Rx是175.86欧时,相对应为200度。
由于是非线性的,只能用查表的方法是最准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这位老师!

网友F:
有要求,好像是200m左右,可以问下生产商。精度还有个1/3B

网友G:
回复 网友D:
专业

网友H:
可能我们这里距离比较近,50米,使用2线制。并且这个热电阻是双路。如果另一路坏了,可以接到另一路上面去。

网友I:
不是有补偿导线
没有研究过

网友J:
选用三线制的,三线制的PT100可以消除导线电阻带来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