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8):
用的是三菱GS2110的屏,设置数值输入,VW10输地址,PLC地址显示正常,屏上显示正常。但是VW100,PLC的地址正常,可是屏上显示为0。换了地址就好的。这是什么问题,有好几个值都是这样。问三菱厂家,说没有遇到过这样问题,说是屏有问题?!

网友A:
用法比较怪异,三菱配西门子的

楼主:
本来是西门子的屏,客户说老死机,让厂家给换。结果今天还出现一个小插曲。在下载程序时,点了下载,把程序清空了,而厂家给的程序又不太对,唉!烦死了!

网友B:
程序有没有问题?
屏按说没关系!

网友C:
有点奇怪啊,换个地址就好啊,一下想不明白了

网友D:
检查地址是否被系统区占用;

网友E:
这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屏是显示PLC地址中的数据,先查看PLC中对应地址的数据有没有问题。

楼主:
PLC里的地址是对的!还有我把程序清掉。屏上都不显示输入值!后来通过多次下载,及修改地址才好!

网友F:
我估计是不是PLC里的地址有一块被重复使用了

楼主:
PLC里没有程序也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