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8):
今天看变频器的说明书,看到这个分离控制,字面上的能看懂,但是这个具体怎么用,谁能说说

网友A:
什么变频器,是VF曲线不

网友B:
分离控制?你要表达什么啊

网友C:
表达不清,是说变频器控制功能

网友D:
是不是说的变频器v/f曲线控制呀

网友E:
VF是什么东西,同求

网友F:
在西门子的变频器里,有一种控制方式,叫"独立电压控制"。这是什么意思呢?一般的,变频器控制模式,都是压频比控制。也就是说,变频器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是一种固定关系
的控制。这是大家常见的。

而独立电压控制,却是变频器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相对独立的,各是各嘛,输出频率针对电机转速,输出电压针对电机驱动转矩。两个参数分别自由控制。我想楼主说的就是这样子吧?

这种控制是最灵活的控制。一般可以把通用变频器输出控制电源,而不是电机。比如,不同制式的电源。还可以作为任意转矩控制。等等。

网友G(2017-02-25):
就是激磁电流和力矩电流分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