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8):
厂区一台加热炉,2台电机驱动,在行走过程中跳闸(1号电机),测量电机正常,卡电流,行走时电流有时突然升高。观察发现,在某一段电流升高致使跳闸,冒着高温钻进炉内检查发现,有一段密封变形严重,致使台车动作时犯卡,因煤气区禁止动火焊接作业,使用撬棍校正,试车正常,待停炉后开动火证进行焊接处理
这次通过卡表看电流来判断犯卡部位,没有卡表,可能查找需要时间更长一些。

楼主:
所有的机械问题,一般都现在电气上面反映出来。

网友A:
机械的问题,电工上,
电工就是万能的

网友B:
要进窑炉内部检修啊,温度多高?

网友C:
机械才是最终执行目的,电气控制系统说白了只是辅助

网友D:
楼主什么行业?炼钢?

网友E:
冒高温进炉,以前也进去过一次,大冬天出来都是湿的,后拉着凉了

网友F:
高温有多高,进炉子感觉怕怕的

网友G:
机械是肢体,电气是灵魂。

网友H:
劳动创造智慧

网友I:
一看楼主就是很有经验的老维修了

网友J:
电气负载过大就会造成过载电流,负载出现问题就过流,保护装置动作,说明电气保护正常...

网友K:
要不要先冷却

网友L:
回复 网友B:
以前在焦化厂上班,热修人员要穿着特殊的耐高温隔热服更换破损的耐火砖,想想看通红的耐火砖!空间还有限!有时候一块砖就需要好几个人接力更换!表情想着就恐怖

网友M:
要注意安全。温度高。

网友B:
回复 网友L:
想想就吓人!公司在钢厂驻有施工人员,听说经常温度还没完全降下去就要去修钢包!

楼主:
影响生产,是要罚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想就吓人!公司在钢厂驻有施工人员,听说经常温度还没完全降下去就要去修钢包!
炼钢更危险
烫伤是常事

网友N:
很多的故障是在电气上表现出来,可故障部位却在机械上。

网友O:
这也提危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