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也死机

楼主(2017-01-18):
施耐德71变频器,控制天车钩子系统。
通过继电器开点给变频器 正反转及速度信号。01   02 为正反信号
03--05 为20   30   50 赫兹速度信号
操作工反应天车不动作,继电器吸合正常,变频器没有任何反应,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io输入端接线端子,信号已经来了,就是无反应。无奈,断电,上电后,在一动作,变频器正常了。
具体原因没找到。

网友A:
应该不是死机,是不是没有启动信号

楼主:
使能信号已经检查了,没有问题。

网友B:
不奇怪啊,停机时间很长的也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C:
报故障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故障了 、
没有任何故障

网友D:
这样处理故障的次数不少,故障处理就好了,具体原因还不知道

网友E:
变频器也有CPU,也会死机

网友F:
有些故障就这样断电重启就好了

网友G:
有可能有虚焊

网友H:
cpu死机了

网友I:
有芯片的设备,会死机也做正常吧,只是机率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也有CPU,也会死机
这个现在CPU满天飞,纯硬件的变频器基本没有了

网友I:
曾碰到过几次信捷PLC死机的现象,重启就好了,但有些寄存器的数据变乱码了

网友K:
是不是温度低的原因。

网友L:
干扰也有可能,反正找不到故障了就用死机解释,最怕这种找不到故障没法解释最后我们只能用死机来概括,有时候解释不出个原因会被笑话,搞的我好几次好尴尬。

楼主:
可不是
领导也这样说

网友M:
施耐德的用天车上面,阁下在哪儿

楼主:
回复 网友M:
对啊 。大小车,主副钩 都是施耐德71变频的。

网友N:
变频器死机还没有遇到过,估计最近两年出的新CPU导致的吧

网友O:
死机的可能性比较低,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网友P:
我还见过plc的软元件故障的呢,死活不通,用m0短接后,启动起来然后,把m0撤掉就好了

网友Q:
变频器是否死机,就要当时看,或者检查是否能再现故障,否则说不清楚的。

网友R:
这样的问题挺多的,往往断电重启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当时输入信号已经到达变频器输入端子,但是变频器面板就没有输入显示。

网友Q:
如果监控的参数没有显示,那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死机了,一种是参数真的没有进到装置内部,此时其实你可以看一下监控显示参数其他参数是否在变?以确定变频器是否死机了。

以后在遇到类似问题,要沉着,尽量检查一些现场的情况,可以顺藤摸瓜寻找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