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台达伺服

楼主(2017-01-18):
三菱plc控制台达伺服电机时,我需要伺服电机的报警信号,我选的是伺服的数字量输出(DO5+和DO5-)控制中间继电器,为什么伺服一上电DO5+与DO5-就导通啊(中间继电器线圈得电了)?谢谢各位大神指点了。

网友A:
伺服系统有没有焊接报警针脚,到PLC输出点,伺服手册接线图发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设置下参数

网友C:
输出是NPN型的,所以你继电器的线圈+24V直接接到电源+24V上,用DO5+和DO5-来控制继电器的—极,如果你接反了,那么一通电就会出现DO5不论有没有输出,继电器都输出的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DO5的确是输出信号了,检查参数设定;

网友D:
报警信号通常输出都是常闭的,你看下台达的伺服驱动器手册确认下,这个就和急停开关要求是常闭点的道理一样。
像三菱的伺服报警ALM信号就是常闭输出。

网友E:
按默认的点接线就不用重新设定参数了

楼主:
我就是按照默认的参数接线,这是DO5的接线,伺服一上电,中间继电器就是得点的,请给位指点下,我是把中间继电器的线圈正接到电源24V,DO5+接中间继电器的线圈负,DO5-接0V,这样接是对的吗?谢谢各位大侠们了。

楼主:
怎么没有哪位大哥大姐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