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8):
对PLC这一块基本是空白,机器也是快20年的古董了。之前的状况是电源、异常、警报灯亮,运转中和负荷遮断灭,后来发现PLC3.6V电池没电了,换新电池后警报灯灭了,但异常还是亮,运转中不亮。然后就尝试清除内存,重新传入程序,用的SSS软件,可以连接PLC但是清除不了内存,屏幕左上角提示“END命令無し”,清除内存时提示“運転中のため実行不可”,是需要自己写一条END命令么?

网友A:
不清楚你是否测量过PLC的对外供电没有,出现这个异常灯但是有时候可以运行的话有可能是外部的传感器存在短路的状况导致CPU测量异常而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运行啊,运转中的灯一直是灭的,传输程序时也不能选全部传送,只能选“ENDまで転送”,这样传完了可以解除异常,但是PLC上还是只亮一个电源灯,关机重启异常又亮了

网友B:
电池没电,程序丢失,报警灯闪,错误灯亮。
你确定程序能重新传进plc吗?校对一下。
没有end提示,联机时就应该有了。
因為開車所以不實行,最后一句翻译过来。
将plc工作状态还没编程就欧了

网友C:
呵呵;OMRON的程序最后必须加END;检查你电脑上的程序是否有END;
另外检查程序存储器用的是哪种,

网友D:
怎么不用syswin软件呢

网友E:
老设备算不错了:我刚刚处理了一台C20控制的机器,那个玩意我还是手持编程器给他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OMRON的程序最后必须加END;检查你电脑上的程序是否有END;
另外检查程序存储器用的是哪种,
相信备份程序有end,只是plc还在run状态
存储器应该是ram,因为电池引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老设备算不错了:我刚刚处理了一台C20控制的机器,那个玩意我还是手持编程器给他搞的,
从皮实角度讲,很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公司的电脑,只有SSS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问题已解决,找了位老师傅去支援,老师傅说是因为电池没电导致数据传输协议丢失,具体是啥我也不是很明白,然后就换了一块内存试着传了下程序,也试了好几次才成功,最后再换回原来的内存就可以写入程序了,机器也正常运作了。

网友C:
搞好了就好;
这个比较老款的,让新手搞的确有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问题已解决,找了位老师傅去支援,老师傅说是因为电池没电导致数据传输协议丢失,具体是啥我也不是很明白,然后就换了一块内存试着传了下程序,也试了好几次才成功,最后再换回原来的内存就可以写入程序了,机器也正常运作了。
为了好要钱传输协议丢失?明明是已经通讯上了,只是plc没有在编程模式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误会了,这个老师傅也是我们公司的,只不过不同部门。因为SSS这个软件是DOS界面的还是日语版的,老师傅说也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他讲的原因也可能只是个推测,不过总归是弄好了。你说的PLC不在编辑模式,有什么好的方法或建议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屏幕左上角提示“END命令無し”----这里给出了2个信息,已经通讯上了,plc缺少end指令(报警)
清除内存时提示“運転中のため実行不可”----给出信息,PLC运行在监控或RUN模式下,具体是哪种在屏幕上也有提示。
改变PLC的工作模式,按F1(记得是),在屏幕最下一行提示的F1-F?其中之一是编程,监控,运行....

网友C:
这款也有专用的手持编程器C500-PRO13-E;
在手编器上也可以查看故障及清除内存的操作;

网友F(2017-11-08):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异常灯亮 急等处理  麻烦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  谢谢

楼主(2018-06-28):
回复 网友F:
你好,还在吗?因为我不怎么上这个论坛,可加我QQ917189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