翘板开关的状态

楼主(2017-01-19):
如图所示,翘板开关的状态on-none-on和on-off-on的区别,以及带括号的意思是什么?请不吝赐教。

网友A:
none的意思是没有此档,也就是两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翘板开关的状态on-none-on和on-off-on的区别,以及带括号的意思是什么?请不吝赐教。
标注none的就是表明这个型号没有中位,只有左位、右位;
ON表示该位置接通:2位置的都是一边接通一边断开,3位置的是中位断开,左位是左边接通,右位是右边接通;

网友C:
搜索none,果然是没有的意思;有了答案后再查,就好理解。

网友D:
应该是开关类型,例:开-关,开-关-开

网友E:
这类开关寿命不够长。

网友F:
英文的,看不懂。可以拿实物测量一下

网友G:
2个档位的啊

网友H:
二档开关,三挡开关

网友I:
中间没用吧

网友J:
支持带指示灯

网友K:
回复 网友E:
特别是在灰尘较大的地方,更容易出现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