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9):
想学学信捷的PLC,官网看到有XC XD XE各种系列,然后各系列下面又有各种版本,请问这各种系列是如何区分的

网友A:
官网上下载选型手册,对应每种的详细规格、说明都有的;
XC系列就有XC1 XC2 XC3 XC5 XCM XCC 6种不同的系列;

网友B:
信捷的还用学吗? 只要会三菱的就可以玩信捷的..

网友C:
官网上只有XC系列有分:基本,标准,运动等小系列。

网友A:
XD XE系列官网上也有的;

网友D:
我以前就用过XC2、XC3、XCM等,其余没有选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信捷的还用学吗? 只要会三菱的就可以玩信捷的..
如果三菱的也不会呢
学PLC好多人都建议从三菱开始学,真有那么玄乎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信捷的还用学吗? 只要会三菱的就可以玩信捷的..

信捷跟三菱的还是不晓得的区别的,信捷的顺序功能块,配置功能块,函数功能块这些三菱是没有滴,指令的用法也有不同。

网友G:
这个品牌一直是不错,,没用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信捷的还用学吗? 只要会三菱的就可以玩信捷的..
如果三菱的也不会呢
学PLC好多人都建议从三菱开始学,真有那么玄乎
建议先三菱,三菱的容易上手。
信捷比三菱相对更简单一些,更傻瓜一点,所以会三菱再学信捷确实简单。
西门子也不错,但初学不易

网友I:
XC1基本是最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