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7-01-19):
以太网网插头转串行口头,在s7_200做通讯线能行么?

网友A:
电脑上没有USB口?
有了就直接买USB-PPI就行;
当然, 国内有生产一头网络头,另一头接到S7-200编程口的电缆,只要你价格不嫌高,绝对可以用;

网友B:
楼主可能是要将s7_200上网
技术上不是问题,问题在钱

网友C:
可以,我们用的波仕卡以内网转串口

网友D:
200不带网线口吧,Smart上面好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