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路故障两例

楼主(2017-01-19):
驱动电路故障两例

第一例
在A316J输入侧施加直流开通信号(5V或其它方法),IGBT脉冲端子负压(-8V)缓缓变为正压,十几秒钟后才开到全额正压(+15V)。输出侧反映如此迟钝和缓慢,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换A316J芯片后,表现正常。
第二例
测脉冲端子的脉冲电压及波形均正常。换用电流挡测量时,为较低负电压和负电流(如一3V和-18mA),直接测量驱动IC芯片输出脚也是如此。换A316J芯片后,表现正常。
可见测量电压与波形,俱当不得真(不能依赖脉冲波形正常,即判断为正常),测量输出电流才见真章(一般输出脉冲电流为正值,在30~100mA以内。少数脉冲电流也有显示零值的——与负电流中和所致,也为正常)。
以上两例,俱是驱动IC芯片老化、劣化、低效所致,检修中需注意!

咸庆信
2017-1-19

网友A:
   很好的经验,提醒我不能只看波形,一定要测驱动能力,看似麻烦,实则少走弯路,少受损失。

网友B(2017-02-28):
元件劣化、低效的故障不好查,根据情况而判别显得很重要。

网友C:
我买了本咸工的书在学习,请教下,可以直接把示波器探头勾到MCU板上测波形么,有没有测量时的照片啊,我想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D:
还是变频器驱动光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本咸工的书在学习,请教下,可以直接把示波器探头勾到MCU板上测波形么,有没有测量时的照片啊,我想看看。。学习一下
可以的。单独检修驱动板(不连接IGBT主电路)时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变频器驱动光藕
步进、伺服、变频器,A316J和PC929、A3120这些光耦三种机器都常用的。驱动电路的形式也大致相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变频器驱动光藕
步进、伺服、变频器,A316J和PC929、A3120这些光耦三种机器都常用的。驱动电路的形式也大致相同。
11

网友E(2017-04-11):
常来论坛看看还是不错地

网友F(2019-07-06):
咸工你好,打扰了。想请教个问题。我在修一台22KW变频器时,是坏了一体模块。检测出3个稳压管坏了,换了。上电,启动,窜了灯泡。测PU85V  PV70V  PW85V.NU12V  NV12V NW12V。这么是个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G(2019-08-14):
感谢分享,我一般都是测下动态电压,再测试下动态电流正常后才上模块 ,要不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