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9):
KUKA 我加了一个EtherCAT的模块,是PROFIBUS通讯的。。这个应该没问题
ABB如果要与300通讯的话,也走PROFIBUS通讯吗?那ABB要加PROFIBUS模块?ABB有PROFIBUS模块吗,听说有一种方法是把标配的D652板拆下来,它是用devicenet通讯的,然后把这个通讯接口留出来给PLC,那西门子300PLC怎么用devicenet通讯,300CPU自带的只有PROFIBUS口吧

网友A:
你看看能不能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B:
ABB 主板上可插profibus接口模块

网友C:
ABB机器人的profibus选项要另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明白了。

网友D:
以前我们公司买ABB机器人都是全配置,啥口都有,后来老板为了省钱,连气源接口都不定了

网友E:
建议走PROFINET,特别是点焊机器人之类的,PROFIBUS有时候遇到了掉站掉的你要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