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相电机的工作可以等同于变压器呢??三相电机输入不是有UVW三个相吗,图中U1又是指什么??看不懂。。。求指教,谢谢

楼主(2017-01-19):
图中相电压U1是指什么??????????????????????????

楼主:
能否讲解一下呢,感觉这里看不懂的话后面会更加看不懂的了

楼主:
U1是指其中一相的电压吗???

楼主:
这个是指的转子是由绕组组成的电机的吧?

楼主:
发现这一章好多都看不懂。。。。怎么办呢???、

楼主:
好多分析方法都觉得不可思议,而且我对电磁这方面理解不多,导致好多公式看不懂

楼主:
但我下定决心要把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学好,希望能给我点建议

网友A:
我感觉电机是一门复杂的学科。交流电机现在多少懂点,直流电机接触的少,搞不懂啊。
至于调速,直流调速里面的很多参数搞不懂。

网友B:
u1就是指的一相的电压,只不过图中是按单相变压器的形式表现的电机定子绕组与转子绕组的关系,你看图中的二次侧绕组是短接的,就相当于是电动机的转子绕组。而且,图中名字就是三相异步电动机每相的定子绕组与转子绕组的关系。只要你能明白变压器与电动机的工作原理,我觉得你会很容易理解这是为什么。无非就是电生磁,磁生电的过程,还有左手定则,右手定则搞明白就OK了

网友C: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找本书看看吧。如:电机与变压器。

网友D:
静止电机和旋转电机。

网友E:
电磁感应定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能用在鼠笼式三相异步电机吗?????请问

网友F:
三相异步电机原理都一样,鼠笼式只是一种结构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但铝条怎么可以比喻成线圈L2呢???

网友G:
回复 楼主:
铝条的两端也就是转子的两端被短路环链接就相当于L2只有一匝多路并联。

网友G:
有些铝转子水冷式潜水泵在高盐碱环境下会造成转子腐蚀断条甚至整个短路环脱开,这时候合闸水泵不运行电机无声电流极小,就相当于变压器空载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都行。。。。

网友H:
交流异步电机的定子和转子与变压器的原边和付边工作原理一样,都是通过电磁感应实现电量传递。

网友B(2017-03-20):
回复 楼主:
这只是原理图,不管三相异步电动机是什么结构的转子,原理都一样的,无非就是旋转磁场切割导线,相对运动而已

网友B:
回复 楼主:
铝条是短接的,形成回路的,就相当于变压器二次侧短接,希望你能明白,实在不明白你只能系统的学一下关于电磁的知识了

网友I:
U1代表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