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9):
配线不压端子,浸锡后压接端子排,
是否可以?

网友A:
见过有这么干的,而且使用效果要比压线鼻要好,某种压了线鼻子线氧化厉害后也会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B:
上锡上好了就不用压了

网友C:
一般都是压接端子方便又快,上锡都没做过,有看过压了端子再上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压接端子方便又快,上锡都没做过,有看过压了端子再上锡的
大端子,接大线会有这种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压接端子方便又快,上锡都没做过,有看过压了端子再上锡的
压接不会比浸锡快~~~~~~

网友D:
做过240平方的压了再浸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过240平方的压了再浸锡。
这个可以,,,
我是说小线,1.5,2.5的线径~~~~~~

网友E:
肯定可以,比线鼻子结实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过240平方的压了再浸锡。
这个可以,,,
我是说小线,1.5,2.5的线径~~~~~~
这个还说压端子方便吧,浸锡后是可以直接接的,有时在现场没端子都是直接拨线接的

网友G:
今天我就用浸锡的方法接了一台电机的电缆,线径2.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今天我就用浸锡的方法接了一台电机的电缆,线径2.5的。
这个有没有什么接线标准?

网友G:
我感觉主要是这样比直接接接线端子或用端子连接更加可靠,但我是用烙铁处理的,比较麻烦,只适合线头比较少的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主要是这样比直接接接线端子或用端子连接更加可靠,但我是用烙铁处理的,比较麻烦,只适合线头比较少的线路。
我也是这样认为,比压端子更快,导电好~~~~~~

网友H:
其实压线耳还有一个就是为了接线更方便

网友I:
压了端子再上锡要好一些

网友J:
侵锡后线比较硬,接触面积小,容易松动

网友K:
浸锡接触效果好但是安装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侵锡后线比较硬,接触面积小,容易松动
接触面积小是怎么总结出来的???

网友J:
回复 楼主:
使用一些仪表时接线不允许侵锡

网友L:
我们以前一般都是焊锡后再压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使用一些仪表时接线不允许侵锡
为什么?有什么原因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们以前一般都是焊锡后再压端子
先焊后压?用什么端子?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M:
我们公司一般是端子直接上锡,虽然工作效率慢些,但胜在可靠,怎么扯都不掉。

网友N:
  信号线,小功率线这样接没有问题,我公司有些设备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J:
侵锡后线比较硬,接触面积小,容易松动
表示赞同,记得某品牌变频器接线端子,就不建议电线浸锡后连接

网友P:
控制线问题不大
动力线还是先压后涮比较好
说道接触面积,看一下端子结构,比较一下二种方式,能看出来。

网友Q:
有的接线端子,就是直接接线,不用接线鼻子。像万可的端子,凤凰的端子等,很方便。

网友R:
大电缆直接冷压。。

网友S:
这样看选什么样的接线端子,不同的端子,压接方式也不同,各个成套厂家都有自己的接线压接标准和作业指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有的接线端子,就是直接接线,不用接线鼻子。像万可的端子,凤凰的端子等,很方便。
那是弹片式端子~~~~~~

网友T:
我们项目用的线就是鎕锡的,直接接端子,比接线鼻子还要好用的,弹簧端子和螺钉端子都有用到,好用

网友U:
小线还是可以的,比端子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们项目用的线就是鎕锡的,直接接端子,比接线鼻子还要好用的,弹簧端子和螺钉端子都有用到,好用
对啊,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V:
线径小的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V:
线径小的应该可以。
这个有什么规定依据吗???
多大的线径可以。

网友Q:
回复 楼主:
拍个图片看看,啥样子的?小线没问题,大线看端子形式。

网友W:
不可以,发热的话有可能将锡融化了反而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不可以,发热的话有可能将锡融化了反而出问题
这个有什么规定吗???

网友X:
这样做有不好的地方,比如plc配线,低电压低电流的,时间长了,氧化了,接触更差……2.5平方的线,如果电流大,上锡了就容易氧化了……

网友Y:
浸锡效果好,就是太慢了,一般主线用的多,控制回路用压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这样做有不好的地方,比如plc配线,低电压低电流的,时间长了,氧化了,接触更差……2.5平方的线,如果电流大,上锡了就容易氧化了……
压接端子就不会氧化吗???
日式裸端子压接后也没有全部覆盖裸线轴向表面。如果接线端子发热,线与压接端子间也会有间隙轻小松动~~~~~~

网友Z:
控制线一般都是压接线端子,然后再接端子排。

网友AA:
铜鼻子表面本来就是搪锡,导线直接上锡也是上锡,该氧化照样氧化。

至于说铜线上锡比较牢固这点有待商榷,压接按标准流程选用指定压线钳配合指定导线铜鼻子效果只会强于单导线上锡。用垃圾压线钳除外,还有些接线工找不到合适鼻子往往小线套大鼻子再用不合适压线钳不出问题不正常。

再从接线面积说事,导线上锡后要清洗表面助焊剂,本来上螺钉端子最多三个小接触面,如碰到日式接线端子排(螺钉带方形压片),小线径根本压不上。而使用Y型鼻子,面接触比单压导线面积大好多。 如果是欧式管状端子,一般压接都是正四方形,配合西门子200 300系plc螺钉端子都是上下两个大接触面,镀锡线就上下小小接触面,而且没清洗干净助焊剂留下隐患。

用鼻子还有一个好处,能防止线标号码管滑落,有利于日后检修更换配件

网友AB:
上锡我感觉好,但用的时间肯定长呀

网友AC:
就喜欢看各位大神激烈讨论,那到底是上锡好,还是压端子好?

网友AD:
现在三菱这些线头都不给上锡了

网友AE:
引用 网友J:
侵锡后线比较硬,接触面积小,容易松动
同感!见过十平方没压端子而上了锡,接触器接线端就出故障了,过热烧坏。接触面变小,压很紧了,但摇一摇还会松。

网友AF:
也可以,效果不怎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就喜欢看各位大神激烈讨论,那到底是上锡好,还是压端子好?
回复讨论免费,起哄一万二!!!

网友J:
回复 楼主:
侵锡后就像单股铜线,是圆形的截面,和接线端子的接触面积能不小吗。在接触器端子上压线,单股铜线就没有多股铜线压得紧实

网友AC:
引用 网友J:
侵锡后就像单股铜线,是圆形的截面,和接线端子的接触面积能不小吗。在接触器端子上压线,单股铜线就没有多股铜线压得紧实
不是吧,我只结果0.75的多股铜线,上了锡,没压端子直接接到设备上,后来拆下来看过,上锡那段都压扁了,是不是接触面积就大了呢?

网友J:
回复 网友AC:
这些没有数据支持,我也只是想象和工作中遇到的,在一些设备的说明书上对于小线不允许线头侵锡

网友Q:
1平方以下的线,只要接点压实了,有没有鼻子不重要。

网友AG:
压了鼻子再上锡成不?楼主发个图呗!

网友AH:
多股线是很多细线组成,单丝铜是比较容易氧化产生铜锈的,会影响电气的连接性。小线多是方便接线

网友AI:
小线浸锡后接端子排比较快!
‘’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小线浸锡后接端子排比较快!
‘’
对啊,特别是弹片式端子,直接压!

网友AJ:
这样就是麻烦一点,接触还是挺好的。

网友AK:
我们一般压好后再烫锡,小线连鼻子都不用

楼主(2017-03-15):
引用 网友AK:
我们一般压好后再烫锡,小线连鼻子都不用
这是一般标准做法~~~~~~

网友AJ:
应该是浸锡比较好,一般人都懒得去做

网友AL:
我们就是这样做过 ,直接浸锡压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我们就是这样做过 ,直接浸锡压接。
实际当中可靠吗,,,借用你的方法~~~~~~

网友AM:
回复 网友J:
正解!

网友AN:
为什么不是是压接后浸锡

网友AO:
回复 网友AK:
觉得浸锡的好,老设备控制线都是这样

网友AP:
回复 楼主:
我们厂都是用的wago压接的端子,不过也都是押完线鼻子之后接的,接虚的情况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P:
我们厂都是用的wago压接的端子,不过也都是押完线鼻子之后接的,接虚的情况比较少。
我们用wago直接接线,不压针形端子~~~~~~

楼主(2019-04-08):
引用 网友J:
侵锡后线比较硬,接触面积小,容易松动
压接端子,特别是欧式那种端子,也会是很硬,并且也只是近似圆形截面与电气电极金属连接。

网友AQ:
 我觉得,软线先镀锡反尔不好,因为钱变硬了不能使线与鼻子紧密吻合。还是应该自然的裸线那样压鼻子。除非是用烙铁直接焊好,就不用压了。但可以裸线压好鼻子以后进行浸锡。
 还有就是我们接端子时,也是将裸线宁顺,进行往端子里放,拧紧!不要把裸线镀锡。更容易产生接触不良。
无论什么线路,尽量减少接头。早年我在上一个公司工作,一排案子上有20多台超声波研磨机,每台是200W.布线是在案子下面用2条主线延伸到最后一台。然后每台机子从相应的位置剥开线皮多圈拧紧。包好绝缘胶带。一切都是正常的工作着。
 过了几年,问题出来了,下面的主线帽烟发热!人们说要换下面的主线,换粗!我没有同意。我说:这是个工程问题,太麻烦误时了。我说交给我吧,大家干别的工作去。
 我一台一台的处理好原来接每台主机的位置,把线刮干净,用电烙铁把每台都用大功率电烙铁焊牢,然后包好。以后,再也没有过热现象!变什么呢?因为主线本来不细,在每一米的地方都是用手拧紧的每一台机子电源,每台机子的接线处经过常年的氧化,产生涡流。铜线时间长了也一样氧化啊!所以,电线尽量减少接头。电抗器应该绝对把引出头灌锡,而不能简单的压上鼻子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Q:
 我觉得,软线先镀锡反尔不好,因为钱变硬了不能使线与鼻子紧密吻合。还是应该自然的裸线那样压鼻子。除非是用烙铁直接焊好,就不用压了。但可以裸线压好鼻子以后进行浸锡。
 还有就是我们接端子时,也是将裸线宁顺,进行往端子里放,拧紧!不要把裸线镀锡。更容易产生接触不良。
无论什么线路,尽量减少接头。早年我在上一个公司工作,一排案子上有20多台超声波研磨机,每台是200W.布线是在案子下面用2条主线延伸到最后一台。然后每台机子从相应的位置剥开线皮多圈拧紧。包好绝缘胶带。一切都是正常的工作着。
 过了几年,问题出来了,下面的主线帽烟发热!人们说要换下面的主线,换粗!我没有同意。我说:这是个工程问题,太麻烦误时了。我说交给我吧,大家干别的工作去。
 我一台一台的处理好原来接每台主机的位置,把线刮干净,用电烙铁把每台都用大功率电烙铁焊牢,然后包好。以后,再也没有过热现象!变什么呢?因为主线本来不细,在每一米的地方都是用手拧紧的每一台机子电源,每台机子的接线处经过常年的氧化,产生涡流。铜线时间长了也一样氧化啊!所以,电线尽量减少接头。电抗器应该绝对把引出头灌锡,而不能简单的压上鼻子完事!
“我觉得,软线先镀锡反尔不好,因为钱变硬了不能使线与鼻子紧密吻合。还是应该自然的裸线那样压鼻子。除非是用烙铁直接焊好,就不用压了。但可以裸线压好鼻子以后进行浸锡。”

认同您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