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9):
一般电动机用的接触器功耗都比较高,
为什么三相固态还没有替换电磁式接触器?
三相固态用在动力线路上是否可行???

网友A:
毕竟存在击穿的可能,电流负载能力也是瓶颈

网友B:
要解决发热问题,要装散热

网友C:
固态继电器电流承受能力没有高的。其主要是安全性能高一些。

网友D:
用固态代替接触器,那个路还很长。
有点像半导体开关,要代替继电器一样,那有想像中那么简单。

网友E:
目前来说,相同的工况,固态成本要高得多

网友F:
固态继电器没见过大容量的,但接触器可以做很大容量的。

网友G:
接触器电流大,应该能替代继电器

网友H:
接触器现在还替换不了一个价格问题一个在流量

网友I:
最起码接触器有个明显的断开点,固态没有,其次就是价格和安装,还有环境决定。接触器有铺助触头来提供状态信号,固态没有这也是一方面。

网友J:
其他器件的可能性大。

网友K:
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态继电器没见过大容量的,但接触器可以做很大容量的。
40A,50A电流的固态很常见啊~~~~~~

网友L:
固态继电器的承载能力局限性比较大,100A以上很少见吧?还有就是制造成本问题。

网友M:
代替是可以的,但不是无条件的
只要电气上能满足,就是钱的事了
作为直接用户,还是希望维修周期越长越好

网友N:
接触器功耗高不高要看是什么样子的,有的接触器启动一个线圈保持一个线圈;这样的接触器功耗低。

网友O:
机械触点的接触器,现在zhon应用很广,没有被淘汰的任何迹象或趋势。

网友P:
固态不能完全切断,多少有点电

网友Q:
接触器,通流大维护方便补助接点灵活等优点。目前淘汰还需很长的一段路。

网友R:
固态的是不是,就是可控硅啊???

网友S:
固态貌似存在漏电流,貌似在开路时阻值不是无穷大。而接触器有一个隔离作用。更安全。另外固态的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T:
现在的接触器是很成熟的东西基本都接近节能型自身功耗不是很大过载能力强都很耐用,很多很多场合固态接触器无法替代接触器,估计固态接触器在很长时间内还不能普遍代替传统接触器,也没必要,成本高浪费资源,

网友U:
安全方面 个人认为接触器 相对固态安全

网友V:
引用 网友L:
固态继电器的承载能力局限性比较大,100A以上很少见吧?还有就是制造成本问题。
直流100A我经常用,不过断开的时候不够彻底,会有轻微漏电流

网友W:
回复 网友L:
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器,经常会用到100A以上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散热,需要加装散热铝板,还要配风扇,元器件和安装成本都比较大。
这时候还用固态继电器,就是为了控制温度。

网友X:
可靠性和稳定性是很大的问题。
触摸屏没有能取代按钮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可靠性和稳定性是很大的问题。
触摸屏没有能取代按钮也是一样的。
很好你例子~~~~~~

网友Y:
三相固态用在小电流的设备上还行,大电流上无法替代接触器

网友Z:
固态继电器不会完全替代接触器的,固态继电器压降也大,而且有关断电流,虽然小,但是完全比不上接触器物理隔离的那么安全可靠,而且固态继电器成本也高,状态也没有接触器那么直观,吸合了能明显看出来,有问题也能明显的看出来。

网友AA(2017-07-18):
     固态继电器工作时还要留出冲击电流余量,6-10倍不等,看负荷状况,比如一个4KW的电机,工作电流8A,固态继电器选型大概用50-60A的

网友AB(2019-08-28):
为什么没有人设计出用机械锁代替线圈吸力呢?线圈只是在吸合的时候用,吸合完机械锁住。或者另外的思路:现在的触点都是靠线圈直接吸合,能不能设计成杠杆式或者楔子式,长期省力就是省电。

网友AC:
回复 网友AB:
锁住以后怎样断电释放?搞这么复杂的机械结构就为了省电?节能不节钱的买卖哪个老板会买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B:
为什么没有人设计出用机械锁代替线圈吸力呢?线圈只是在吸合的时候用,吸合完机械锁住。或者另外的思路:现在的触点都是靠线圈直接吸合,能不能设计成杠杆式或者楔子式,长期省力就是省电。
这种是步进继电器,已经有成品了。但好像没有看到有广范实际应用。

网友AB:
回复 网友AC:
没电不就锁不住了?接触器没电也吸不住。用刹车省力还是用绳子拉住汽车省力?题目讨论的就是能耗问题

网友AC:
回复 网友AB:
您的意思是要在接触器这么小的内部空间里做个省力杠杆?

网友AD:
回复 网友F:
固态继电器也有大点容量的,只是运行时发热量大。。还得加装散热装置,这样下来成本,体积都比相同容量接触器大的多,抗过载也没有接触器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