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9):
亲戚拿了一台闲置了一年左右的苹果MacBook Pro笔记本电脑来,说开不了机想把里面存放的照片拷贝出来电脑就给我了。
于是上电开机,按电源开机后显示屏不亮间隔3秒钟就有低沉的嘟一声,只好长按电源开关关机了。
跟着拆开后盖检查各插件接触情况并用无水酒精清洗,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再上电开机听见光驱自检声音和开机苹果开机音屏幕显示出一个和进度条,进度到99%左右又知道关机了。
因为是第一次接触苹果系统,于是上网查找相关情况说是系统损坏,开机时按柱option可以就是修复,于是再上电开机,没有听见光驱自检声音,显示屏不亮间隔3秒钟就有低沉的嘟一声,只好再长按电源开关关机了,判断可能是光驱机械有问题,故将光驱线拔出,再上电开机听开机苹果开机音,并按柱option选择进入修复界面,查看发现没有备份,且没有在苹果注册,网络上也无法修复系统,只好按照网上搜索的方法下载苹果系统制作了多个版本的安装盘,没有一个可以进入正常安装,眼看个烂苹果要彻底烂了,只好用U盘启动PE试试看能不能打开硬盘把照片拷贝出来,下载了多个PE盘都是只能看到有硬盘没有内容,最后经过努力终于找到了老毛桃U盘工具V2014超级装机版,内有加载更多外置功能,这样终于看到了里面的照片了,最后将硬盘整个拷贝了。
苹果系统无法恢复了于是决定根据网上提供的安装Win7方法(要求最后不要用克隆版),并下载了cn_windows_7_ultimate_with_sp1_x64_dvd_u_677408.iso版本安装不到半小时完成第一次进入Win7,再到官网下载苹果Win7驱动程序,声卡、显卡、主板、无线网卡都正常使用了,可是用了两天打出要激活,最后激活软件激活了,可是第二天开机无法进入系统显示要重新安装系统并激活,没有办法只好有下载了cn_windows_7_ultimate_with_sp1_x64_dvd_618537.iso版本安装并激活了,这个版本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用多个工控软件无法安装,还有农行网银安全证书安装了也不能用无法登录网银,心有不甘上网查找发现介绍GHOST_WIN7SP1_X64_ZJBV16B这个版本不错,于是下载安装同样不到半小时完成第一次进入Win7,无线网卡正常使用,360、QQ等常用软件都安装好了可以正常使用,农行网银登入正常。于是用360驱动大师安装其它驱动程序十分顺利,工控软件也安装正常,终于可以正常使用了。
不过苹果安装Win7功耗增加了发热厉害了。

网友A:
呵呵;硬盘是好的,直接拆下硬盘COPY上面的资料更方便;

网友B:
电脑又救活了,功耗大看看能不能关掉一些不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苹果系统硬格式Windows系统无法直接读取哦。

网友C:
用工具软件可以读得到的。即Win下读取苹果的硬盘。

网友D:
可否换个方式,把硬板拆了安装到硬盘盒子作为移动硬盘,再通过另外的机器来读取

网友E:
楼主楼主会的东西真多,PLC触摸屏各大品牌都会,厉害??

网友F:
工控人不容易 软件都要一大堆

网友G:
楼主的解决问题能力强,赞一个。

网友H:
楼主会修电脑,我自己有台电脑,都让我给拆报废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会修电脑,我自己有台电脑,都让我给拆报废了
工控人80%以上都是电脑高手。

网友I:
前天给一台戴尔的WIN8本子换成WIN7,弄了一天才换成功,现在的主板WIN8.10的换WIN7在BIOS上都在设置一番才能选择U盘启动或者光驱启动,比较麻烦了,以前直接改第一启动光驱或者U盘选择好就行了。

网友J:
楼主这桌面,绝对的大师级别的工程师,大拿啊!!!!!!!

网友K:
有钱的亲戚,真好

网友L:
这个 为何当初要选苹果呢?!

网友M:
苹果的机器做工还是不错!
看看配置如何!

网友N:
回复 网友I:
360的驱动大师还是可以的,前几天给一台老机子安装win7显卡驱动换了几个,最后还是用360找到的

网友O:
不给型号和出厂时间的苹果本,很难估计价值,估计也是古董机了吧,所以亲戚就扔给你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I:
是不是主要是那个硬盘模式得改一下啊?去年换过一次,现在记忆不深刻了。

网友P:
这是被咬了一口的真实版。

网友Q:
直接装到移动硬盘盒里不能考出来照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O:
苹果 MacBookPro9,2高配I5有点老。

楼主:
回复 网友Q:
格式不同没法直接复制。

网友F:
够能折腾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