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0):
顺便问一下节距补偿是什么???感谢

网友A:
变频变压时,维持电压V和频率F的比率不变的控制方式称为恒压频比(VF)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控制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控制有什么意义呢?????
使所驱动电动机在任何电压(或频率下)保持一个恒磁通,避免因磁场饱和造成过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什么情况下要用这种模式呢?还有为什么电压和频率比值一定的时候磁通会恒定呢?

网友B:
楼主找一本电工基础看看吧,尤其是其中关于电磁方面的理论。里面比我说得好。

网友C:
变频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里面太多繁琐的公式,好多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