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

楼主(2017-01-20):
以前教材上说是10KV及以上的是高压,以下是低压。
现在改1KV及以上是高压电范畴,以下是低压电范畴。
那么,内线外线是怎么区分?强电弱电是怎么区分?

网友A:
个人理解的是直流信号5V,12V,24V这些都是弱电,交流220V,380V以上这些都是强电。

网友B:
36V以下其他都是强电吧,也是个人理解。干高压的不一样的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6V以下其他都是强电吧,也是个人理解。干高压的不一样的哦。
刚好反了吧,36V以上是强电吧?

网友C:
呵呵 现在好多单位都是:强电属于电工的范围(220~380V),弱电是仪表范围、 10KV以上电工是高压电工只负责值班运行,维修试验都交供电公司

网友D:
教材那个说法适合考试!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呵呵还真反了谢谢提醒

网友E:
我记得是1500伏以下属于低压,1500以上属于高压

网友F:
如果有仪表班和电工班的,则,36v以下仪表管,110v以上电工管,小厂的话电工就是万能工

网友G:
电工这个说不清楚,大到航天小到插座水电,

网友H:
貌似有低压中压高压之说,690v以下低压,690v-3.5kv中压,以上为高压,还有特高压。时间久了,数据可能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是1500伏以下属于低压,1500以上属于高压
去年参加培训班,说是已经改为交流1KV及以上是高压了~~~~~~

网友I:
1KV以上是高压了,1KV以下是低压

楼主:
引用 网友I:
1KV以上是高压了,1KV以下是低压
是的,这个是交流电的分类,直流具体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仪表班和电工班的,则,36v以下仪表管,110v以上电工管,小厂的话电工就是万能工
那36-110谁管?

网友J:
高低压划分:交流500v、直流1000V以上为高压,以下为低压。内外线:一般维护或维修电气设备的叫内线电工。上杆架线的叫外线电工。弱电36V以下也有从24V以下规定。

网友K:
1万以上都是高压
一般热工的东西都是谁弱电

网友L:
安全用电规程中规定对地电压大于250V就是高压。

网友F:
回复 网友D:
那就到了扯皮时间了,大厂里这两组人最会扯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