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0):
触摸屏通过普通modbus协议与西门子PLC通讯,请问原来的各个区域的寻址方式该怎么寻址?
即原来PPI协议时,数字量输入在触摸屏上的寻址为I0.0,当改为普通Modbus协议后该怎么寻址?

网友A:
系统手册写的很清楚的

网友B:
对,手册里面有写的,你百度上查一下很快就找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触摸屏通过普通modbus协议与西门子PLC通讯,请问原来的各个区域的寻址方式该怎么寻址?
即原来PPI协议时,数字量输入在触摸屏上的寻址为I0.0,当改为普通Modbus协议后该怎么寻址?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个图是什么文件截的?可以分享吗?

网友E:
西门子200PLC的I区对应MODBUS的1区
西门子200PLC的Q区对应MODBUS的0区
西门子200PLC的AIW区对应MODBUS的3区
西门子200PLC的VW区对应MODBUS的4区
举例来说,且假设(缓冲区指针定义为&VB0)
如I0.0,定义变量时就是100001(扩展型寄存器编号)或者10001(寄存器编号),其实际地址是16进制的0000,使用02功能码对其进行读操作;
如Q1.0,定义变量时就是000009(扩展型寄存器编号)或者00009(寄存器编号),其实际地址是16进制的0008,使用01功能码进行读操作、使用05功能码进行写操作、使用15功能码对其进行多路写操作(个数必须是8的整倍数,且起始地址必须从Q0.0、Q1.0......Q15.0等开始);
如AIW0,定义变量时就是300001(扩展型寄存器编号)或者30001(寄存器编号),其实际地址是16进制的0000,使用04功能码对其进行读操作;
如VW10,定义变量时就是400006(扩展型寄存器编号)或者40006(寄存器编号),其实际地址是16进制的0005,使用03功能码对其进行读操作、使用06功能码对其进行单路写操作、使用16功能码对其进行多路写操作(处理浮点数时肯定是16功能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是什么文件截的?可以分享吗?
200的系统手册!网上一找便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是什么文件截的?可以分享吗?
QQ等等软件都可以截图

网友D:
回复 网友F:
截图我一直用HYPER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截图我一直用HYPER
好像和主题不搭配啊!

网友H:
200系统手册或者一般的200书籍里都有!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I:
5楼写的很详细

楼主:
已经搞懂了,谢谢各位大侠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