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0):
先上图
晚班技术员说有两个部件不太好用,更换了两个就出错,没得玩了。看提示信息是ring I/O板通讯不上导致安全模块拒动。分析认为是部件电源线破皮短路或者插接时候短路造成的。希望没有烧芯片就谢天谢地。
顺着检查了几大控制板块。发现其中K324RING I/O板保险烧掉。更换后顺利启动。工作群里提醒了一下,下次严禁不停机更换部件。不是每次都这么好运烧保险管就算了。损坏一块芯片都是整体更换价值上万,伤不起。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设备啊,那个板子是专用控制板?

网友B:
胆子还真大 啊

网友C:
呵呵,这种竟敢不停机换件啊,不是怕电,是怕你的配件给电伤

网友D:
什么设备还可以不停机维修的

网友E:
高压变频器???
我们这都是停机后改

网友F:
停电
放电
验电
有些板子带电插拔危险,造成金手指烧坏

网友G:
这是什么设备,感觉怪怪,是做什么,你那晚班技术员是不是有点

网友H:
带电工还原器件牛人一个

网友I:
楼主的设备高大上。没两把刷子搞不定啊

网友J:
不停电修机器危险啊

网友K:
设备安全、人身安全都要注意

网友L:
这个板子少,死贵的

网友M: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支持热插拔的,关键时候体现楼主的水平了

网友N:
反正我换配件的原则,停机,等上1分钟,验电后确认无电更换

网友O:
这程序画面真是一流  故障可以自己检测并告知解决对策

网友P:
电子厂的高速贴装机?但凡精密的CPU控制板系统的设备,不断电拔插任何端口或者甚至开启控制箱门,都会可能出现异常。

网友Q:
还好保险起保护了,不然损失还真不好说。换块主板是小事,问题是还影响生产进度啊。

网友R:
第一人身安全,第二设备安全,都很重要的

网友S:
很多设备是越修故障就会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