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0):
有一台abb,pss60/15-500软启动器,想用它分别起动两台22KW水泵,起动后可以旁路软启动工频运行,停机是直接停机。没有接触过软启动,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最好有主回路和控制的原理图,顺便弱弱的问一下用限制电流起动选多大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A:
好像不能同时启动两台电机
你要是分别启动两台电机,加转换开关在控制回路中
要是启动一台后,在想启动另一台,也能,但控制回路比较复杂,我在哪见过。

网友B:
分开启动

网友C:
   单纯从技术的角度来讲,通过设计控制电路是可以实现一台软启动器启动两台水泵电机的,但比较麻烦,如今,软启动器也不贵,有没有必要?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D:
控制回路你还是用PLC吧,联锁控制比较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