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0):
有一台欧姆龙的PLC,型号CPM1A的现在想用M CGS的屏和它连接该怎么连啊?PLC 是旧的,带了一条连接线,一头是D9,一头是20针的接PLC 。我试着连没有连上。。触屏支持232,485。。。

楼主:
屏的型号是T7062K的。。

网友A:
通讯参数正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参数正确了?
通讯参数屏里有三个,我试了串口和扩展host link都不行。PLC带的那条线我之前用另一条USB转232的线读取过程序。

网友B:
花几百元加一个CPM1-CIF01模块;

网友C:
你查一下,屏的232定义,与那根线的定义,可能要自制一根转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查一下,屏的232定义,与那根线的定义,可能要自制一根转接线。
屏这里的我知道,PLC那边的不知道。原来有一条线我用电脑232的接口读取过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查一下,屏的232定义,与那根线的定义,可能要自制一根转接线。
屏这里的我知道,PLC那边的不知道。原来有一条线我用电脑232的接口读取过程序。
电脑的232你应该可以查到,那个20-9的就是与电脑联的232
或你把屏的232定义发上来

楼主:
现在这根线的两个头。。还有屏的接口,是232和485共用的。

网友A:
也可能2 3反了

网友D:
PLC的端口含义应该是:
2:发送
3:接收
5:信号地
触摸屏的要查一下手册!

网友D:
这个是触摸屏的!

网友C:
不是让你找出屏的管脚定义吗,不要看到孔就插,把屏的定义发上来,或者将厂家给的与欧姆龙联接图找出来,也可以参考(在这儿不能直接用)

楼主:
屏的接线定义。。

网友B:
想正常的通讯,是要用上面这种模块插到CPM1A主机上,屏再与模块上的9孔插头连接,当然你使用原装的OMRON的CQM1-CIF02也是可以的;
至于上面图中那种自己的CIF02电缆,连接上是有可能的,但实际应用中可能无法使用;

网友C:
看了定义,直接联,重点放在设置,先查plc的设置,最好是标准的。
在屏里设置host link 标准 9600 7 e 2
你用的20-9好像是很便宜的那种,我没用过,德阳的没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还存着这么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LC的端口含义应该是:
2:发送
3:接收
5:信号地
触摸屏的要查一下手册!
从计算机口反推?
简易的20-9线就这3线,官方的(含德阳)不清楚是否用到4-6,7-8
我以前用时将4-6,7-8短接了(另接一段线---管脚不匹配)

楼主:
就是不知道PLC那边的接线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正常的通讯,是要用上面这种模块插到CPM1A主机上,屏再与模块上的9孔插头连接,当然你使用原装的OMRON的CQM1-CIF02也是可以的;
至于上面图中那种自己的CIF02电缆,连接上是有可能的,但实际应用中可能无法使用;
嗯,PLC接口不是232的,得转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LC的端口含义应该是:
2:发送
3:接收
5:信号地
触摸屏的要查一下手册!
从计算机口反推?
简易的20-9线就这3线,官方的(含德阳)不清楚是否用到4-6,7-8
我以前用时将4-6,7-8短接了(另接一段线---管脚不匹配)
如果是CP1W-CIF01,则:

CPM1A很久不用了!不晓得!

网友C:
这是官方标准5线电缆

连接官方接口没问题(3线短接有关端子)
现在搂主用20-9线,是与计算机联的,可以另接一段过渡线试试。

网友E:
欧姆龙的好像一般9是信号地!我记得!

网友F:
CPM1/CPM1A系列的CPU上 无标准串行通信口,必须配置OMRON CPM1-CIF01(RS232)通讯适配器或者OMRON CPM1-CIF11(RS422)通讯适配器,才能利用Host-Link与触摸屏连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PM1/CPM1A系列的CPU上 无标准串行通信口,必须配置OMRON CPM1-CIF01(RS232)通讯适配器或者OMRON CPM1-CIF11(RS422)通讯适配器,才能利用Host-Link与触摸屏连接。
编程口不可以吗?!

楼主:
要是再加一个接口转换模块代价不小啊。。我再网上找了一下和我现在这条线有相同的。一头是232一头是20针接头的。

网友H:
用国产的plc编程电缆应该可以了

网友B:
呵呵;几十元的编程电缆里面就几个电阻,通讯上是有可能的,但经常掉线,在现场是没办法使用的;
用OMRON原装的CQM1-CIF02电缆是可以的,只是这个比CPM1-CIF01那模块价格高的多了;

网友F:
今天闲来无事,手上正好有个CPM1A-20CDR的PLC,所以自己做了根线就试了下,应该是可以能通讯上 。通讯线制作:

工程与PLC通讯设置如下:

PLC连接电脑COM1,通过mcgs电脑仿真软件,读取了PLC的DM区2个数值没见异常,通讯状态为0 也正常。只是PLC在插有数据线第一次上电时,PLC不在运行模式,要通过编程软件更改操作模式为运行模式

网友F:
有资料说PLC的20针口的3为控制线,低电平时进入编程模式,但按上图3针悬空就通讯不上了,是不是可以通过触摸屏更改PLC的那个寄存器可以是PLC的状态由编程模式转为运行模式。

楼主:
太感谢楼上的了。。我再试试,本来都准备放弃了。重新弄个转换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资料说PLC的20针口的3为控制线,低电平时进入编程模式,但按上图3针悬空就通讯不上了,是不是可以通过触摸屏更改PLC的那个寄存器可以是PLC的状态由编程模式转为运行模式。
我按你的图重新做了下线,PLC不会运行。在编程软件里设定为运行后再连触摸屏时又变成停止了,运行灯不亮。断开触摸屏的连接后PLC上电会亮运行灯。。

网友F:
查看下plc 设置中的启动模式 , 默认的是 使用编程器,改为运行模式,重新下载下,下载时记得勾选设置选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看下plc 设置中的启动模式 , 默认的是 使用编程器,改为运行模式,重新下载下,下载时记得勾选设置选项,试试
我再试试。。谢谢了。祝你新年快乐。。

楼主:
重新把接头处理了下,终于通讯上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DM区我选择的是十六位无符号数据。。写入正常,读取的数据确不对?还有一个减法指令编程时没有问题,下传到PLC后监控时有错误。。

楼主:
DM200那块显示错误。。??

网友A:
回复 楼主:
bcd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d格式
读取是选16位BCD格式吗?

网友C:
sub是bcd格式,4位bcd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sub是bcd格式,4位bcd码
我用的是32位BCD格式。。

楼主:
怎么在编程里面把数据转换成浮点数呢?之前不能正常读取是因为输入是16位无符号数据,改成32位BCD输入就能读到了。。

网友C:
这plc有浮点吗---没听说
sub属于4位bcd运算,32位何用? 即便此位非彼位,也应该用16位 4位BCD
你就不怕数据打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plc有浮点吗---没听说
sub属于4位bcd运算,32位何用? 即便此位非彼位,也应该用16位 4位BCD
你就不怕数据打架?
谢谢指点,已经改成了16位的BCD格式了。。

网友A:
浮点你应该用CP1E 1L 1H这些

网友I(2018-11-01):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手上有个CPM1A-20CDR的PLC,能看下你连接到触摸屏的接线图吗,我要制作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