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板机不下刀

楼主(2017-01-21):
踩下脚踏,只有压料缸动作,然而刀并不下落。压料缸和刀不是同一油路吗?

网友A:
看看液压系统图不就知道了坝

网友B:
这个需要对照图纸的系统图看,才能弄明白。

网友C:
可能没踩到底,要用力踩~~~

网友D:
压料有些用气压控制,用氮气控制,刀用液压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压料有些用气压控制,用氮气控制,刀用液压控制
为什么要用氮气,行业、环境要求?

网友F:
条件不满足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压料有些用气压控制,用氮气控制,刀用液压控制
为什么要用氮气,行业、环境要求?
就是常用液压设备上都能看到有个氮气罐。。

网友E:
回复 网友G:
以为是有防爆、防氧化之类的要求,未见过旁边有氮气罐的,我们都是压缩空气走管道。。。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具体我不清楚原来我们就是氮气压力不够了就加氮气

网友H:
是不是剪刀限位没3复位啊

网友I:
不下刀就是不加压,没压力 检查下液压系统,同时检查电磁阀你看看 阀芯是否有动作?

网友J:
能压料就说明液压系统正常,有压料不下刀,查下压料到位有没有限位开关等,再查下刀的控制部分

网友K: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氮气罐是储能器吧?

网友L:
   充氮气的容器就是蓄能器。看液压回路图与电磁阀动作顺序图来分析故障。也可顺管路找到相应的电磁阀,手动试验。

网友M:
会不会是油缸的问题

网友N:
回复 网友E:
氮气切刀回程用

网友O:
    曾经维修过一台液压剪板机不下刀的原因是其限位的行程开关损坏导致。像一些液压机、冲床之类的机械大都采用行程开关或者接近开关等进行限位控制,还有的采用光电开关进行安全保护,对于这类设备限位开关的损坏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P:
你这样说估计没几个能回答
品牌图纸什么都么,怎么来进行讨论!

网友D:
上过电路图好分析!

网友Q:
回复 网友G:
氮气罐是储能的,就是把液压油存储在里面,适用于快速动作,液压油进入液压缸比较快!一般液压设备用不到!

网友R:
如果是液压控制,你可以直接强制液压阀。一般你这种情况都市2位4通阀,如果强制捅阀也不动作,摘除油管查看吧,有可能有一个油管油路不动作。前提是限位都正常。

网友S:
没有图纸,大家只能靠猜了,多数应当是限位不满足条件。

网友T:
不好判断说的太笼统

网友U:
上个图啊?

网友V:
这个要看电路图和液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R:
就是限位不正常。上限位没到。限位灯提前亮了,捅电磁阀后,又上升一点,就能踩动了。但是一重启就又不行了。

网友W:
剪板机好多种,这么模糊的问题

楼主(2017-03-11):
回复 网友J:
只有刀的下死点限位

网友X:
不是先压料 再下刀吗?

楼主:
回复 网友X:
是啊。但是也不能只压料,一直不下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