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1):
今天没事,看到一只施耐德的热继,仔细观赏一下还是挺有意思的,如图

也发现了一点不懂的地方,特向大神请教。图中。那个H.还有那个代表什么意思,是不是热继的手动复位和自动复位,如果是,怎么实现这个功能?。不知怎么进行手动复位和自动复位的切换。另外这个热继有意思的是,可以测试辅助触点的好坏,就是上面那test,用大头针轻轻一拨,常开触点常闭就会切换,实现测试触头是否正常。

网友A:
H手动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H手动复位
怎么捅都没反应,才请教各位大神的

网友A:
按绿色的按钮试一下

网友A:
动作后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作后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复位
我知道啊,那是自动复位,手动复位如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绿色的按钮试一下
常规热继不都是有手动复位即自动复位两种模式进行选择的吗?选自动复位是,过几分钟。热继电器辅助触点自动恢复。选手动复位模式,按下REST.复位键进行复位。这模式开关不知怎么操作,是哪个H.和A.哪个吗?我用大头针捅捅没反应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用螺丝刀伸到“0”和“1”中间的小孔里把里面的东西拨过去就行了

网友C:
你上下拨一下试试。

网友D:
H A 要配合右边那两个颜色的按钮。楼主发帖这会功夫应该玩明白了吧。

网友E:
手动的,电流这么大

网友F:
楼主可真爱学习啊

网友G:
H是手动的缩写,保护后需要按右边的按钮   A是自动的缩写,保护后过段时间自动复位

网友H:
对,手动状态设置好H处,然后通过手操右侧的那个按钮,就可以了。试试吧。

网友I:
自动复位要过一段时间才反应的。

网友J:
施耐德的用的少,这上还真没注意
国产的JR36系列的侧面有个小螺钉,要松开才是手动复位以前不知道害的我烧了好几台电机,因为用的是旋钮控制启停,所以跳了等一会又自动复位,直接干掉两台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H是手动的缩写,保护后需要按右边的按钮   A是自动的缩写,保护后过段时间自动复位
手动复位怎么设置?,自动复位怎么设置?表情这两种模式是怎么切换的。像您说的,比如这个热继我想让他自动复位我该怎么办,怎么调节。我想让他手动复位怎么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手动状态设置好H处,然后通过手操右侧的那个按钮,就可以了。试试吧。
如何设置,我怎么捅都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螺丝刀伸到“0”和“1”中间的小孔里把里面的东西拨过去就行了
麻烦您仔细看我的贴好吗,那是测试辅助触点的。

网友K:
上、下有H、A标识,找不到其他处调整的话,会不会它就是选择开关;但我没有见过这热继电器,只是猜猜。

网友H:
回复 楼主:
施耐德的这个我没用过,西门子的,就是手动状态,直接按测试按钮和复位按钮即可,自动状态,复位按钮没反应。手动和自动状态的设置,有一个旋钮,将其旋下去,就是自动,将其旋出来弹起,就是手动。

自己研究一下这些按钮和拨动开关,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没事,看到一只施耐德的热继,仔细观赏一下还是挺有意思的,如图

也发现了一点不懂的地方,特向大神请教。图中。那个H.还有那个代表什么意思,是不是热继的手动复位和自动复位,如果是,怎么实现这个功能?。不知怎么进行手动复位和自动复位的切换。另外这个热继有意思的是,可以测试辅助触点的好坏,就是上面那test,用大头针轻轻一拨,常开触点常闭就会切换,实现测试触头是否正常。
盖子盖上,楼上的各位再来看看。是不是就明白得差不多了啊?

网友L:
呵呵,其实西门家的也有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施耐德的这个我没用过,西门子的,就是手动状态,直接按测试按钮和复位按钮即可,自动状态,复位按钮没反应。手动和自动状态的设置,有一个旋钮,将其旋下去,就是自动,将其旋出来弹起,就是手动。

自己研究一下这些按钮和拨动开关,就可以搞定了。
谢谢版主,老式有旋钮,这种没有。研究了半天,看不出奥妙表情。我知道这种手动复位按reset。手动停止按stop。貌似这种热继都是需要手动复位的,至少我们这里是的。感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没事,看到一只施耐德的热继,仔细观赏一下还是挺有意思的,如图

也发现了一点不懂的地方,特向大神请教。图中。那个H.还有那个代表什么意思,是不是热继的手动复位和自动复位,如果是,怎么实现这个功能?。不知怎么进行手动复位和自动复位的切换。另外这个热继有意思的是,可以测试辅助触点的好坏,就是上面那test,用大头针轻轻一拨,常开触点常闭就会切换,实现测试触头是否正常。
盖子盖上,楼上的各位再来看看。是不是就明白得差不多了啊?
大神啊,我还是没研究出来呢表情我们这里这种热继跳后,都是手动复位表情我知道这种手动复位按reset。手动停止按stop

网友M:
回复 楼主:
不是捅的,应该是上下拨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是想弄成自动复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M:
不是捅的,应该是上下拨的
很简单的事,找个坏的拆解。

网友N:
H和A是代表手动和自动吧!
选择到手动模式复位就要人工复位
自动模式就自己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