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设计是不是残?

楼主(2017-01-21):
一个充电器,两电池槽放进电池后,再想拿出来,就很费劲~~~~~~
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装取电池???

网友A:
以前在小收音机上的电池盒里会有一条小布条,一拉电池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小收音机上的电池盒里会有一条小布条,一拉电池就出来了
那是有弹簧,收缩空间大。用布条能拉出电池。
这个充电器负极是弹片,不像弹簧那么大压缩量,用布条也费劲,而且会把电池外包装塑膜划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小收音机上的电池盒里会有一条小布条,一拉电池就出来了
那是有弹簧,收缩空间大。用布条能拉出电池。
这个充电器负极是弹片,不像弹簧那么大压缩量,用布条也费劲,而且会把电池外包装塑膜划坏!!!
那你把负极改成弹簧。

网友C:
很容易掉下来也不好吧?

网友D:
压个薄点的东西,拿下来比较方便

网友E:
这不是充电池的充电器吗

楼主:
品牌充电器也是这设计~~~~~~

网友F:
呵呵;可能仅仅是你的这个充电器尺寸设计上差了点;

网友G:
是放不进去还是不容易取出?如是不容易放进,这种结构我觉得应该先放正极。

网友H:
这里改动下,就叫人性化设计

网友I:
廉价货将就点用吧

网友J:
先拿弹簧这边就好了,很好拿

网友K:
用一字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可能仅仅是你的这个充电器尺寸设计上差了点;
三洋充电器啊~~~~~~

网友L:
有的电子钟表电池更难取电池,没办法,想办法,借助工具取。

网友M:
电池的尺寸是不是标准的?还有取放电池的方式
紧点也是有好处的,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N:
实在不行就得用工具,这小东西也没法下手做大改动啊。

网友O:
市面的的电池大小也的有差别的,反正我感觉南浮的电池稍大点,拆装都很费劲

网友P:
以前在娱乐公司的时候就用好的充电器和电池,要保证无线咪可以正常用一个晚上,不用省钱买差的电池和充电器,苦的是自己

网友Q:
现在都是在电池厂出差,也没用几个电池,其实那种设计从负极拿还是比较好拿的,除非尺寸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以前在娱乐公司的时候就用好的充电器和电池,要保证无线咪可以正常用一个晚上,不用省钱买差的电池和充电器,苦的是自己
这是原装日本配套的充电器和电池,

网友R:
专为电工设计,用电笔翘一下

网友S:
这老掉牙的东西,在取放电池方面比品牌的还要人性化,还5号、7 号电池全吃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S:
这老掉牙的东西,在取放电池方面比品牌的还要人性化,还5号、7 号电池全吃了。
果然以前的东西用心多了

网友U:
如果不是自己亲自出差岛国带回来的话,原装进口的可信度不高。
现在这种小配件还原装进口?科技含量能有多高?给你个拥有正规的品牌授权证书的国内代工制作的已经很不错了,很多都是贴牌,冒牌的。

网友V:
考验耐心

网友W:
这个好的和差的区别就出来了。我家的很好用啊。

网友X:
机械弹簧结构的比较好!
我有一个
不管5号还是7号的弹簧自己控制!

网友Y:
还是旧东西用着舒服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