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1-21):
  昨天在车间调试一台设备,有用到信捷触摸屏TH465-MT,三菱PLC/FX3GA-24MT/ES加FX3GA-2AD-BD;台达200W带刹车的伺服电机.在调试过程中,发现触触摸经常有无法下载画面程序的情况.刚开始以为是触摸屏的问题,换了一台触摸屏后故障依旧..难道USB下载线不行?检查发现数据线驱动正常,换了根线还是不行..难道是我笔记本电脑有问题?把触摸屏拿到办公室用台式机试了下,经果正常.再把笔记本电脑拿回办公室再试,结果又能下载了..返回车间把触摸屏装上去再试,结果又不能下载了,正纳闷中,难道是干扰的问题? 再把触摸屏拆下拿到一边,找了50W的开关电源单独供电再试,结果正常..果然是干扰的问题,考滤到设备最大的干扰源就是伺服..把触摸屏装上去后把伺服驱动器电源拆掉一根,然后再下载程序,结果一切正常..
这屏抗干扰能力也太差了吧?以前也经常用这种屏和PLC,没出现过这问题..看来这台设备以后到现场下载程序也就只能先拆掉伺服线?有没什么解决的办法??

网友A:
把伺服电机的控制端子0v线引出一根接地试试看

网友B:
干扰往往是电气设备莫名其妙故障的主要原因。

网友C:
这个干扰比较严重了

网友D:
那是你因为没把它们分开,应该单独供电24v,还有就是24v电源的220v进线加上滤波器就好多了

网友E:
曾经把电脑放机台上就死活连不上,最后把电脑抱起来就连上了。

网友F:
是不是通讯线和伺服电源捆在一起了

网友G:
呵呵,建议你看看你的伺服是否接地良好

网友H(2019-08-03):
威纶通TK6071 IP,也是如此。莫名其妙的,单独供应24V就正常。

网友I:
伺服电机干扰厉害……现场一定要注意接地是否正常……

网友J:
要是本胖,直接就用单独的开关电源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