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1):
最近维修了这台变频器,空载通电启动比较正常,带2.2千瓦电机试机也正常,但单独带22千瓦电机(空载)启动到4HZ左右就跳OL2,此时V/F曲线在恒转矩,用电流表测输出电流达到72.5A,实际电机用手转都很轻松,确定是变频器问题,后又把V/F调到降转矩启动,开启变频器到22.5HZ,电流到了73A,又跳OL2,直流输出530V,单独开变频面板电流也没有,驱动有问题还是电源电压问题,维修进入死胡同,望老师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还是驱动上问题

楼主:
谢谢了,我再把驱动模块检查一遍,这个机器用的316J和3120

网友B:
先用钳流表测实际电流

楼主:
实际电流就高,电机确定没问题

网友C:
  建议先核对一下输出电流实测值与面板显示值一致不,排除误报的问题。  我分析驱动部分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如驱动电源供电能量不足、光耦低效、栅极电阻变大等。除了测驱动信号波形外,最好测一下各路驱动的带载能力。如果还找不到问题的话,那就要怀疑模块了。

楼主:
电流实测值和面板一致

网友D:
应该是反馈问题吧 都有什么板子

楼主:
那位师傅再说具体点

网友E:
要么驱动电源电容容量不足,要么驱动模块不良。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