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bVIEW入门

楼主(2017-01-21):
我设计了一台机器,以前用的是触摸屏做的。现在呢,我想鸟枪换炮,改用工控机控制。想法呢那是非常好的,值得表扬,但是问题一大堆。一,我不会写什么C++,也不会用VB等代码类软件。于是找外援,但又都因为我有其它考虑,基本上都放弃了。
这几天我突然看到LabVIEW这个软件有意思,基本上也符合我的想法,同时也想自己学学。看到别人做很简单,自己做门都入不到,我现在连如何建立变量都不会。有这么方面经验的,能指点一二不?哪怕一点点都可以。谢谢
同时有会用LabVIEW也可以在这里交流一下经验。

网友A:
NI公司的图形化编程平台,特别适合测试和控制系统,现在的LabVIEW软件,不知道价格如何了。但是各种的适配板卡,也是一个问题。硬件平台的成本不知道是否能接受?

我也特感兴趣这个编程环境。只不过我们一直都没有用好它,所以,还是不熟悉。

楼主:
我是想通过通讯读取PLC的数据,然后再用VI做处理。

网友B:
与PLC通讯用OPC简单方便.软件及OPC工具包百度一下。用破解版的。百度大把。
初学建议看看小林子LABVIEW的视频(免费的)腾讯和优酷可以搜到,也可以关注小林子的labview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全部视频连接 。如果还觉得难就买本LABVIEW的入门书籍(LabVIEW虚拟仪器从入门到测控应用130例。我买的书。这本比较基础。值得一看)。再结合看网上视频。入门了再慢慢提高。遇到问题结合电子发烧友的LABVIEW版块论坛上的文章看看。我就这样学的。你可能比我学的更快,水平更高。
最好别指望NI的正版软件和培训了。至于NI的采集卡如果需要可以用研华的采集卡替代。嵌入式触摸屏国产也有支持LABVIEW的。

网友A:
NI的编程环境好,它的硬件过去是不开放的,板卡不支持第三方的,现在也行了。真不错。NI的测控功能,特别适合瞬态的测控。响应速度极快。信号的示波功能,采集信号的瞬态变化波形很漂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推荐,春节时间看一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吴叔叔,你可以用下组态王和wincc。

网友D:
可以用组态软件做上位机控制。

网友E(2017-03-29):
楼主,我用LABVIEW比较熟悉,像测试、视觉、检测方面用的最多
OPC,串口通信,数据库这三个是重点
学习最好的办法就是看软件例程和帮助

可以加下我的微信交流下,NBDX123

网友E:
回复 网友C:
组态软件自己编通信协议比较麻烦,组态软件也不支持高级算法,也没法搞视觉
这几个LABVIEW都可以做到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对啊,雷赛,研华,研祥的控制卡都有LABVIEW的开发包
日置,普源,安捷伦的仪表也有LABVIEW的驱动

其实还是挺适合楼主搞汽车方面的方案
方便快速,年龄大学习高级语言上位机开发难度太高

网友E:
回复 网友A:
版主,通信速度不高的地方串口就能搞。
高速采集才用PCI或者网线接口的东西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是呀,在内燃机测试中,瞬态测试有要求,所以这种板卡式结构是要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