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

楼主(2017-01-21):
师傅们,恒压供水系统里有PLC变频器,还有一个电接点压力表,以前他们安装的设定压力表压力4.2现在要降低供水系统的供水压力,我应该调哪里。PLC、变频器,还是压力表?请指点。

网友A:
如果是电接点压力表那就调表。

网友B:
我见过的恒压供水都没有PLC,只有两个压力表和变频器。。

网友C:
现在很多风机水泵的变频器带这个功能了,所以变频+传感器就能搞定;
另外还有恒压供水专用控制器,这个使用更方便,价格也不高;

网友D:
了解整个系统怎么工作的才能调到点上。

网友E:
电接点压力表的可以调表。

网友F:
调电接点压力表就可以   变频器直接接压力传感器就不需要PLC 了

网友G:
应该看看程序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这个供水系统之前是别的师傅接的具体情况我也不确定,呵呵干过工厂的师傅们应该明白责任问题,还不能直接问那位师傅(显得咱无能)所以还是请教咱圈里的各位师傅比较贴心,再次谢过各位师傅的指点。

网友H:
一般都用远传压力表个压力变送器,你在找找看确定是用电接点表控制,你可以拍照传上来大家好帮你

网友I:
三个地方都可以达到目的,我认为比较好调的应该是plc

网友J:
按你的描述,调表就可以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H:
电接点压力表是用与超压保护吧?压力调整应该在触摸屏上设置,通过压力传感器或远传压力表反馈信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K:
电接点压力表是用与超压保护吧?压力调整应该在触摸屏上设置,通过压力传感器或远传压力表反馈信号。
我觉得也应如此,但我见过也有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的,不知道楼主的情况是怎样的

网友L:
电接点压力表输出的是开关量吧?尽管也可调整压力,但确实不好调,不如模拟量信号方便,建议楼主换一个模拟量的压力表。

网友M:
能确定电接点压力表是否用来控制压力吗?

网友N:
PLC控制变频器用的什么信号?模拟量么?
外部只有电接点压力表么?没有压力传感器类的设备?
如果只有楼主所说了,只有电接点压力表的话,应该调整下压力就可以了。

网友O:
多拍几张现场照片,以及控制柜照片,以及变频器型号
2

网友P:
如果是用远传压力表的机基本就是调压力表就可以

网友Q:
   我们单位的两处恒压供水,一处采用的ABB ACS510变频器+远传压力表控制,另一处也采用的ABB ACS510变频器+西门子S7-200PLC+压力变送器控制。所需压力的调整都是调变频器的给定值来实现的。

网友R:
直接电接点压力表配变频器也能实现啊!
再加上PLC为啥?
显示和高端?

网友P:
回复 网友R:
还用其他的控制是可以经过PLC来控制的,有时候虽然简单的系统,但是你搞块触屏和PLC就显得不够大气,特别你面对的是大把钱的国企大爷

网友S:
有变频器plc应该有模拟量才可以,看看有没有压力传感器,远传压力表或者压力传感器

网友T:
感觉一般都是压力传感器配合变频器控制水压

网友U:
我们这是变频器配合压力表。调压力是调变频器里面一个参数。。

网友O:
这么对多天了改还不发图,无语

控制方式有多种
1,单变频器,电接点压力表做超压保护,0~5v 0~10v远传压力表,变频器内置切泵休眠功能,pid调节恒压,外部电位器设置压力
2,单变频器,电接点压力表做超压保护,0~5v 0~10v远传压力表,变频器内置切泵休眠功能,pid调节恒压,通过调整内部参数给定压力值

3,单变频器,电接点压力表做超压保护,4~20ma 或 0~20ma远传压力传感器,变频器内置切泵休眠功能,pid调节恒压,外部电位器设置压力

4,单变频器,电接点压力表做超压保护,4~20ma 或 0~20ma远传压力传感器,变频器内置切泵休眠功能,pid调节恒压,内部参数设定压力给定值

5,变频器加plc,plc负责各种开关量保护信号,增投泵休眠,远传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直接接变频器,通过外置电位器或调整内部参数修改设8定压力。

6,变频器加plc加触摸屏,plc接压力表或电接点,以及各种信号,用plc内置pid功能计算,输出频率给变频器,触摸屏设置压力,休眠增投泵。

7变频器加专用控制器,专用控制器输出频率信号给变频器,压力,切泵时间在控制器上设定

第一种成本最低,第六种让人档次最高。

远传压力表相对4~20ma 压力变送器价格便宜多了,反正都要加一个电接点压力表,防止信号表异常造成超压爆水管

网友L:
这么多人都说电接点压力表,可以控制水泵进行恒压供水,注意:是恒压,理想的恒压应该是无级信号,而不是通、断的单一的开关信号。

所谓无级信号,应该是0-10V,或者是4-20mA的信号,在此我想问一下各位:电接点压力表输出的是无级信号吗?不是!
以下是百度上对电接点压力表的解释:

电接点压力表基于测量系统中的弹簧管在被测介质的压力作用下,迫使弹簧管之末端产生相应的弹性变形一位移,借助拉杆经齿轮传动机构的传动并予放大,由固定齿轮上的指示(连同触头)逐将被测值在度盘上指示出来。与此同时,当其与设定指针上的触头(上限或下限)相接触(动断或动合)的瞬时,致使控制系统中的电路得以断开或接通。

既然电接点压力表输出的是开关量,这开关信号怎能理想的维持恒压?

网友O:
回复 网友L:
一个是远传压力表,一个是电接点压力表

电接点压力表 是开关量。

当被测压力作用于弹簧管时,其末端产生相应的弹性变形—位移,经传动机构放大后,由指示装置在度盘上指示出来。同时指针带动电接点装置的活动触点与设定指针上的触头(上限或下限)相接触的瞬时,致使控制系统接通或断开电路,以达到自动控制和发信报警的目的

远传压力表是模拟量 内部是个滑动变阻器

结构原理:

 本仪表由一个弹簧管压力表和一个滑线电阻式发送器等的组成。
 仪表机械部份的作用原理与一般弹簧管压力表相同。由于电阻发送器系设置在齿轮传动

机构上,因此当齿轮传动机构中的扇形齿轮轴产生偏转时,电阻发送器的转臂(电刷)也

相应地得以偏转,由于电刷在电阻器上滑行,使得被测压力值得变化变换为电阻值的变

化,而传至二次仪表上,指示出一相应的读数值。同时,一次仪表也指示相应的压力值。

以上信息 均来自淘宝

网友V:
电接点压力表

网友W:
鉴于降压使用,调变频器参数,对应的PI或PID给定值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