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巡检不到位

楼主(2017-01-21):
高压小车合闸机构,簧都掉了,还说没问题,不知怎么巡检的

网友A:
不仔细啊,人工巡检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自动巡检能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和我们的一样,不过前面有盖子,巡检就能发现,看来你们单位巡检要求很高呀

网友C:
巡检的做过程只巡不检

网友D:
它怎么会掉了,是检修后忘记装了吗

网友E:
这个给相关负责人警告。

网友F:
话说这个不拆开巡检也不可能发现啊。

网友G:
你这个簧和旁边的簧工作方式 是一样吗。  这个簧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H:
这个是高压开关自动重合用的吧。

网友I:
这个不拆开真看不到,是不是检修后没有安装啊,那个还真没看到掉过。

网友J:
掉了一边还能正常工作?应该有异样的吧。

网友K:
这个弹簧拆都不是那么好拆,非常不明白怎么会掉出来

网友L:
应该是检修不到位,巡检能看到这个?

网友M:
这个不在巡检范围吧?

网友N:
这个不打开盖发现不了

楼主:
掉了簧的那面是有一个螺母固定的,现在都没扣了,再合闸时就不能保持了

网友O:
巡检不是万能得!难道巡检要把所有设备都拆开看看吗?

网友P:
这个巡检应该看不到吧!

网友Q:
巡检都是走过场

网友R:
巡检 胜于维修!!!!

网友S:
这和巡检有什么关系,你们家巡检把设备全部解剖了看。电机拆开,真空断路器小车也拆开,这才叫巡检?

网友T:
是不是漏装了,自己不会掉吧

网友U:
不处罚,巡检就是做做样子

网友V:
这个是手动储能弹簧,平时盖着巡检时看不到,手动储不了能才能发现

网友W:
提前祝大家春节假期愉快~~红包多多,好运连连~~

网友X:
记得80年代,钢厂的电工巡检,直流电机就是打开盖子,电机转着,看里面的换向器打火状态,用手电筒照碳刷在刷窝的位置,以确定其磨损程度。所有运行中的电气设备都要看。现在估计都没这些了,无人值守了。这叫自动化。其实,只要安全有保证,人为的检查越少越好。免维才是最高境界呢。

网友Y:
这个在日常巡检中能看见?
这个开关应该有外罩的
挡住了怎么看?

网友Z:
不仔细啊

网友AA:
巡检是看不到的,能否把出现什么故障?如何考虑到它的?

网友AB:
巡检的时候,怎样才能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AC:
不拆盖是看不出来的呀

网友AD:
走走过程啊

网友AE:
检修不到位.

网友AF:
检修不到位,很多情况都是过去签个字完事!

网友AG:
巡检看情况的,时间充足吗,人手够吗

网友AH:
这个一般真发现不了表情,这个应该是储能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