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1):
这次碰到的问题就是航空插头击穿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刚生产机器时碰到的,上图中的2种航空插头左边那种就没问题,右边那种就碰到过连续击穿2次,(这种插头使用在等离子切割机的弧压信号上的,切割机起弧时的高频电压达到4000伏)一开始选用左边那种用了多台没问题,领导就说了不好看换种插头,没法就换了右边哪款,用上去就击穿了2次,(第一次击穿的时候客户用了2天多,出问题更换新的插头不到1小时有击穿了)重新更换会左边那种在没出过问题,各位坛友帮着看看是什么原因击穿的(怀疑过耐压不行但是问什么能用2天才击穿)

网友A:
这个和空气湿度,材质,电极的距离都有关系,电压高绝缘不够,一开始是爬电,时间长了形成积碳,电阻减小击穿短路。

网友B:
首先要看航空插头的触点指标参数,是高压还是低压。否则就有可能击穿绝缘的。

网友C:
看你左边的插头插针粗一点,右边细一点,那个信号电流有多大,会不会是接触不好发热,引起击穿,许多物体温度高了绝缘就会下降。

网友D:
触点容量不够吧。

网友E:
只能看两种插头的电气参数先做了初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左边的插头插针粗一点,右边细一点,那个信号电流有多大,会不会是接触不好发热,引起击穿,许多物体温度高了绝缘就会下降。
触点容量够了只是过去个控制信号0.3的线径都没问题

网友F:
应该考虑用在哪

网友G:
这种是不是只适用于低压线路?

网友H:
跟接头的,截面积有关???

网友I:
4000V的等级不能用这种吧,换一种单独接线插头的吧

网友J:
回复 网友I:
似乎与绝缘材料有关;选用时对耐压是否提出了要求,或是否注意了其参数。
能够使用一段时间,像是绝缘逐渐劣化(较之前)。

网友K:
这东西耐压都差不多,是电流击穿只有换大触点的

网友L:
绝缘材料的问题

网友M:
两种航插分别用兆欧表测下绝缘电阻值,看看会不会击穿~~~~~~

网友N:
看绝缘强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左边的插头插针粗一点,右边细一点,那个信号电流有多大,会不会是接触不好发热,引起击穿,许多物体温度高了绝缘就会下降。
触点容量够了只是过去个控制信号0.3的线径都没问题
这么说吧,电流大的插头,就像你左边的插头,如果设计的时候就是给电机引线用的,耐压就是500V以上,右边的比较细的插头就是信号用的,大多数信号电压都是24V左右,所以耐压要求自然没那么高了。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C:
另外你左边的插头是塑料的,右边的插头外面有金属套住,也许容易击穿一些吧。

网友O:
击穿后的图片有吗。

网友P:
先看耐压

网友Q:
产品参数不能满足的的需求
耐压肯定不能达到!

网友R:
耐压等级不够吧

网友S:
是否适合参数啊

网友T:
以前修床子式,航空插头老时进水!

网友U:
电压太高了吧,耐压值不够

网友B:
航空插头,有强电用的,也有弱电用的。要看航空插头技术参数。也就是触头容量和电压等级。

网友V:
耐压的等级不一样,楼主的公司都没有进行耐压测试吗?

网友W:
这种插头一般做耐压测试也就是1200v或1500v一分钟,楼主的4000v肯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