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1):
学海无涯苦作舟,望得到大家的指示

楼主:
有什么书什么的学习方法思路推荐吗????

网友A:
建议你先到维修部干两年再说,这个不是理论精通就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已经在维修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维修我已经基本没有问题了,主要就是换坏了的原件就行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很好,可以充分利用案例进行理论和实际的分析

网友B:
先实践,有东西修,技术就会进步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怎么知道哪个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会有烧坏痕迹

网友C:
回复 楼主:
半导体器件热击穿你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知道哪个坏了
接修一台伺服驱动器,首先询问客户,故障原因是什么,如果客户拒绝回答,依然可以继续进行维修。
首先拆机看外观,烧毁或者击穿短路都会有痕迹,如果外观良好,OK,上电试机,最好有伺服马达作为负载进行测试,查看运行状态和显示面板的故障代码的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如果我要自己开维修伺服店的话,各种伺服驱动里面的芯片怎么搞到手?

网友E:
我会普通电机维修,就是不会伺服驱动电机,也想学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F:
入门维修还靠实践,多动手、多记笔记,再往后修的话理论就很重要了。顺便说一下,一般来讲维修电路板时,直接更换打火烧坏的元件、芯片、模块估计再次烧坏的概率很大,关键要找到烧坏的原因才行。还有这些维修的测试很关键的,你怎么测试?就很简单的伺服电机更换编码器,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就是一个门槛。

楼主:
回复 网友F: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什么书什么的学习方法思路推荐吗????
光看书没用,实际遇到问题再去对照学理论。实际理论对照学效果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