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求助

楼主(2017-01-21):
大家好,我是初学者,得到一富士PLC,只会接220V,通电后只有最上面的电源灯亮,试着把24V+端子和输入com连接,0V端子和输入端子连接没有反应,把0V端子和输入com连接,24V+端子和输入端子连接也是没有反应,至此无计可施,下载了Flex PC Programme,系统是win10的无法运行,也没有编程线,请教大家这个PLC该怎么接线,如何快速判断它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A:
不得不告诉你一件你十分失望的事实:你手上的仅仅是一台PLC的扩展;
不是主机,也就没有自己的CPU,当然也就不能编程,如果你非要测试好坏,请先准备一台NB2的主机,然后编程输入主机内,再把你的扩展连上测试;

网友B:
这个就是个扩展 Expansion Unit。不能编程,配个主机后再说吧。

网友A:
给你个主机同点数的PLC的实物图片参观一下;

网友C:
富士比较少见到,不熟悉,希望大神有空科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告诉你一件你十分失望的事实:你手上的仅仅是一台PLC的扩展;
不是主机,也就没有自己的CPU,当然也就不能编程,如果你非要测试好坏,请先准备一台NB2的主机,然后编程输入主机内,再把你的扩展连上测试;
不联主机,输入也不会反应吗

网友A:
呵呵;输出呢?
总不会指望主机不连也可以测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的确是有个大的,因为是初学,怕还没学会就弄坏了,就先拿小的试验,没想到能供学习的还只能是哪个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呵呵;输出呢?
总不会指望主机不连也可以测吧?
我的意思这输入灯都不能亮,就是坏了吧

网友E:
富士的老款小点数机型,不建议学习,因为在国内的市场上占有率一直不高。
初学者,在国内,主流学习机型的选择,还是选择两个档次:1、外资大品牌的机型,以三菱和西门子为例。2、国产或者台资大品牌的机型,以信捷、台达为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学习的是台达,但能到手的实物却是富士,还有个三菱,但都是老型号,刚才试输入灯都亮,但输出灯不亮,哪个run灯死活亮不起来

网友A:
回复楼上的:
你的PLC比上面那个1996年的FUJI还要老,而且这个F1编程还要手编器;
按上面的指示灯,电池没有了,程序也就没有了;
所以你只能测试输入正常不正常;

楼主:
嗯,这个里面的电源是用变压器的,感觉已经是古董了。那个手编器是必须的吗?可否用GX developer代替?数据线可以自己做吗?

网友F:
学习学习!谢谢分享!不能进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编程线,软件也没有,不知道该咋弄

网友G:
都是古董级的宝贝啊

网友H:
第一次见富士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这个里面的电源是用变压器的,感觉已经是古董了。那个手编器是必须的吗?可否用GX developer代替?数据线可以自己做吗?
呵呵,询问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像回复下面的问题一样的情形:
请问,奔腾486CPU芯片的台式计算机电脑,能否安装微软公司的WIN7视窗操作系统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编程线,软件也没有,不知道该咋弄
你展示的两个PLC控制器,大概保存到今天,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这20年里面,电脑的硬件技术和软件技术已经更新了N个时代了。
所以,不要拿今天的软件技术和硬件方案和20年前的电子产品相提并论,虽然岛国的电子制造技术和电子产品,服役时间和耐用程度是世界上最顶级的。

网友I:
说实话!富士NB系列PLC做的并不好!很少有用!连富士自己销售人员都这么说!

网友J:
看铭牌我知道了
这只是一个I/O模块!

网友K:
不连主机输入点也应该亮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说实话!富士NB系列PLC做的并不好!很少有用!连富士自己销售人员都这么说!
呵呵;一家之言;NB2这种基本上在90年代末销售的,你所说的富士销售人员不知是什么时候的;

网友L:
哥们这种古董学了也排不上用场的,换新的吧

网友C:
兄弟啊,台达和三菱很多都通用的

网友M:
f1估计换不了一瓶可乐,手编器现在也不好找了。

网友N:
我当时也有一个这样的,还以为网线可以连,结果把网口给烧坏掉了!

网友O:
富士的用得很少吧-三菱的多一些

网友P:
回复 网友J:
nb都的plc功能还可以。前几天电梯见过

网友Q:
回复 楼主:
这种三菱PLC太老了,不建议去学,我这也有好几个都是换下来的,软件编辑器都没有没法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