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1):
开机就不能到达上死点,差30mm左右,ncready不能出现,脚踏不能踩动,需要人工捅一下电磁阀即好。中通如果需要改变下料尺寸,就和开机一样,上刀不能达到上死点,还需要捅电磁阀。请问症结何在?

网友A:
剪板机要用充液,电柜里面有个按钮你按下刀架就可以抬上去

网友B:
以后这样的问题能否发个图啊,没图没真相,不好判断啊,难以判断你的电磁阀问题还是电控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指哪里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应该用的是DELEM的系统,首次开机把刀架弹上去是外部电路做的,你对着你图纸到电柜里面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