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菱的什么电路

楼主(2017-01-21):
这三菱的什么电路

网友A:
这个能看出来吗???

网友B:
  似乎是缺相检测电路,不确定。

网友C:
变频上的吧,R36就是上拉电阻

网友D:
驱动反馈检测,有问题报OC类故障

网友E:
能不能发完整的图…

网友F:
缺相检测靠谱

网友G:
回复 网友D:
专业的高手
这都能看出来!

楼主:
应是缺相检测电路

网友H:
三相相序检测电路吧

网友I: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