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1):
如图,有20几路同样的逻辑控制,地址都是有规律的,程序怎样实现简洁处理

网友A:
有子程序调用吗,放到子程序了,到调用写起来也够写一气的。
内存够用,我愿意复制
台达软件不清楚有没有地址+1复制功能
或者再打开一个窗口,复制一下,批量修改地址
都要看软件有没有这功能,没有或换机器,或老实的慢慢复制再改地址,不能复制就累死了

网友B:
1.用变址寄存器V,这个好简单。
2.定义功能块,多次调用。

网友B:
台达的是E和F,三菱是V,不好意思,说错了。

网友C:
程序越简单越好,越实用好,

网友D:
才20个,慢慢复制呗

网友E:
程序不是简洁就是好,关键在于实用和可靠

网友F:
程序首先是逻辑清楚;
可以看看使用子程序,能否达到减少指令条数的目的。

网友G:
用功能块写就行了。

网友H:
变址寄存器应该能够实现

网友I:
还是变址寄存器好用吧,子程序调用也麻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