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2):
同事病假,就拜托我照顾他的一台机床,是citizen的一台单轴自动车床(Swiss-type lathe A20)。最近一个礼拜,因为在等一个零件,所以机器一直开着,但是没有运行。我上周加过一次润滑油,结果一周之后,发现润滑油那个小盒子干了。机器是一直开着的,但是没有运作加工东西什么。我机械方面的知识很少。。。后来我加了润滑油,稍微手动移动了一下前后轴,工具什么的,没敢运行机器,怕机器里面润滑油没了,造成大事故。因为周末到了,所以就彻底关掉了机器。烦恼,礼拜一的时候怎么启动机器啊?有没有什么特殊步骤要做?新手向大家求助。。。谢谢,谢谢

网友A:
走心机就是机器开着润滑油就定时工作,而且频次很高,开机一周用光一箱很正常。
不用的时候就关机,没啥问题,加满油就可以开机干活。

楼主:
谢谢。我很紧张啊。。。就怕齿轮啥的,因为好几天都断油了,害怕一开机就在没润滑的情况下工作。那个轴转速有5000rpm,以前在学校用这个转速的离心机都觉得吓人,太快了。我刚进入工业界工作没多久,而且之前学的是化工专业,所以机械方面实际经验基本为0 :(

引用 网友A:
走心机就是机器开着润滑油就定时工作,而且频次很高,开机一周用光一箱很正常。
不用的时候就关机,没啥问题,加满油就可以开机干活。

网友A:
机械界欢迎你的加入,哈哈。
你可以观察一下那个油泵,大概五分钟到十分钟就打一次油的。其他机床一般是半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才打一次油,有的还是设计的定程润滑,也就是机床不移动就不打油,移动一定距离才打一次油。

网友B:
打电话问一下也可以,以前用的人熟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以后多混这里了 :)

网友C:
那是什么车床,是6140还是数控车床

网友D:
上图看看什么样的机床,什么样的油箱?

网友E:
估计是集中润滑站,这种润滑在开机时一般都会强制润滑一定的时间,然后再按一定的时间间隔进行润滑。
你每次开机时只要保证盒子里有油即可。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西铁城A20,就是那个做手表的西铁城,撤资关厂的那个。

网友F:
还是赶紧加满油,慢慢开动转速好些

网友G:
既然打好油了就没事的

网友H:
没油了就加油这是千年不变的真理!

网友I:
机器没那么脆弱的,加好油就没问题的。

网友J:
机械设备必须定时加油,发现游标指示没油就要立马加油,机械运转不能缺油运行。

网友K:
没事,补加吧

网友L:
数控的一般一箱油如果出油调太大几天就用完了,弄的导轨到处都是

网友M:
及时补油,问题不大,我们有时无齿轮油直接加液压油

网友N:
耗油的东西,没事

网友O:
再多加点油,别没油就行。

网友P:
你看到的肯定是定时润滑的那个,调的上油时间特别长,肯定油没的特别快

网友Q:
加进去打一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