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2):
化验室,一分析室漏电开关经常跳闸,电工检查,线路对地绝缘很好、也没发现漏电现象、负荷也不大,就普通几盏照明节能灯,经过细心排查,就是每次使用对讲机靠近配电箱时就会跳闸,随即用对讲机进行试验,在距离1米左右,一按对讲机,就同摇控一样,开关立即跳闸,事后分析可能是对讲机产生的高次谐波引起的开关动作。

网友A:
这事比较新奇!

网友B:
这个没有碰到过。

网友C:
还有这种事没有遇到。

网友D:
这个真有点离奇

网友E:
还有这种干扰,第一次听说。

网友F:
改天我也试试,这事有点新鲜

网友G:
还有干扰吗?没碰到过

网友H:
对讲机确实会干扰设备运行。这个还要看你设备是什么了。

网友I:
配电箱金属外壳应该能屏蔽掉信号啊

网友J:
干扰无处不在,我听朋友说我们这有一地方屁大点地方不能停车,遥控器锁不了车

网友K:
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应与电路的情况有关,可以换一个同规格的开关试验。

网友L:
这种干扰能3对电气原件产生影响,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M:
这种实验的结果是100% 跳闸还是有一定概率?

网友N:
这还真没遇到过,不过对讲机干扰是真不小,在车间用的时候,看着称重仪表之类刷刷乱跳。

网友O:
我还没注意过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理呢?下次我也注意一下。

网友P:
这个曾经碰到过,如果你换个漏保还是这样的话,建议你试一下把灯光回路全部拆了,不跳的话就是你的线路估计是管线破损造成的

网友Q:
这世界真是无奇不有呀,对讲机干扰漏电开关,有意思

网友R:
灌灌水,长长见识。

网友S:
这个真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T:
电磁干扰吧

网友U:
这种情况有可能,有时间做个实验。推断可能漏保里面监测线圈受对讲机发射电磁波近距离感应造成的。

网友V:
还有这样的事,抽时间试试。

网友W:
虽然没遇到过此问题,相信,干扰无处不在,换一种漏电保护开关试试

网友X:
对讲机功率不少,干扰挺大的

网友Y:
哇,这可是新鲜事。以后得注意。

网友Z:
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AA:
  这世界真是无奇不有呀,对讲机干扰漏电开关,你的漏电开关是不是带有对讲机的什么设备?

网友AB:
对讲机能把漏电开关给干扰的动作了,那对使用人的辐射得多大啊。

网友P:
回复 网友AB:
可以告诉你建伍的对讲机收发范围比较大,空旷地方500米没压力,以前测试过发射时候在电视中转房可以直接把部分频道屏蔽,不过死贵,差不多1000大洋

网友AC:
回复 网友J:
因此干扰也成为了某些犯罪分子作案的工具。
楼主的漏保是啥牌子。

网友AD:
不用对讲机没碰到过

网友AE:
这种情况只是那一处的个例,还是大多数??换个漏电开关试试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E:
只有一只开关有影响,其它没有影响,可能那一只开关灵敏度高一些,开关就是普通DZ47LE-63 C20这种,换了后正常

网友AE:
请问有没有将换下来的漏电开关装在其它地方进行测试?

网友AF(2017-05-18):
单位有对讲机在低压配电室使用,引起的设备跳停的事。是屏蔽没有做好的原因吗?

网友AG:
遇到过对讲机靠近软起动器,导致跳闸的,干扰漏电开关还真没有。

网友AH:
哈哈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单元楼供电配电柜情况和你的一样负荷不大总是跳闸,拆了漏电开关的出线还是跳闸,最后发现是经过配电柜上方的10KV电缆干扰导致的

网友AI:
我遇到过于此类似的事,车锁上门,遥控打不开